6级风爽飞火鸟~~~回来后的照片

楼主(2004-02-25):
今天风好大~预告说有6级阵风,用自己做的机翼在城里的广场爽飞了一把。感觉不错,呵呵~大家看看我的机翼,自己加大了30%的表面积,飞上去以后全当滑翔机在用,现场发现机翼两侧偏软,用糖葫芦棒和胶带补强了一下,强行升空
(ps:没有现场照片,俺没有照相机只有摄像头没办法~回头买一个在拍给各位看)

网友:

6级风能飞这个吗?

网友:

我的翼龙5级风不到,放在地上都会吹反

网友:

下面引用由芦苇2004/02/25 02:19am 发表的内容:
今天风好大~预告说有6级阵风,用自己做的机翼在城里的广场爽飞了一把。感觉不错,呵呵~大家看看我的机翼,自己加大了30%的表面积,飞上去以后全当滑翔机在用,现场发现机翼两侧偏软,用糖葫芦棒和胶带补强了一下 ...
6级风还能爽飞!!!不可思议!!!!!太夸张了!!!

网友:

太夸张了,我有400,403,他们的动力根本顶不住5级风,况且400还没有升降舵。

网友:

下面引用由芦苇2004/02/25 02:19am 发表的内容:
今天风好大~预告说有6级阵风,用自己做的机翼在城里的广场爽飞了一把。感觉不错,呵呵~大家看看我的机翼,自己加大了30%的表面积,飞上去以后全当滑翔机在用,现场发现机翼两侧偏软,用糖葫芦棒和胶带补强了一下 ...
请问你知道风是如何分级的吗?

楼主:

知道啊~
6级风是比较难飞,但还不至于不能飞。因为是阵风,抓住好规律还是没问题的。没有照相机,不好意思,不能拍摄飞行现场
不过关键在于机翼,弯成这个样子都不会折断

楼主:

顶不住是真,不过我有改进电动机的绕线,低速状态下拉力大了很多。所以,迎风飞的时候最多是挂在空中不动,但不至于被吹跑

网友:

下面引用由芦苇2004/02/25 04:48pm 发表的内容:
顶不住是真,不过我有改进电动机的绕线,低速状态下拉力大了很多。所以,迎风飞的时候最多是挂在空中不动,但不至于被吹跑
问题是你不可能总是正面迎风!!!側风时呢???我的15级油机就试过大约在6-7级风中刚起飞不到10米就被侧风吹翻的。更何况滑翔式的小电鸡????

网友:

对,最怕的是侧风,非常厉害,完全可以失控

楼主:

还好了~起飞阶段怕侧风这个一定,但是飞起来以后,遇到侧风的时候我一般都选择打反舵纠正方向,努力保证让机头迎风,这个纠正过程大约要让火鸟横侧滑出10-40米,但操控得当就还飞得回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的飞机的两侧上反角,定得非常的大,有40度。损失飞机升力的同时也增加了飞机的横侧稳定性,不过,这样的设定,使得飞机对方向反映变得非常不敏感,飞机的转弯半径会非常的大。
15级的油机不会这么不抗风吧?我也飞过,曾经玩过一阵子15的小3A,都没有感觉到什么,倒是曾经飞靶机发现,大型靶机到真的是不抗风,6级迎风,飞不动。遇到强侧风会导致摔机,我朋友的一架靶机就撞在了市电视台的发射天线上。

网友:

6级风真的很大哦,有可能你真的没搞清风是怎么分级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问号2004/02/27 10:22pm 发表的内容:
6级风真的很大哦,有可能你真的没搞清风是怎么分级的。
芦韦兄可能是个高手,6级风飞3A机也没感觉什么,一般人是不敢说的,只有高手才行。

网友:

实在是PF啊!!!看看6级风的定义吧:
6级 风速10.8m/s-13.9m/s 大树枝摇动,电线发出响声,举伞困难 开始产生大的波浪,到处呈现白沫,浪花的范围更大(飞沫更多) 浪高3米
寒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闪电飞猫在 2004/02/29 09:46am 编辑]

偶的180小电动昨天在飘带被吹得同地面平行的气象环境下飞过,大概有4级风吧,很有意思,迎风拉杆做小半径筋斗,顶风悬停、横滚等等。在静气流飞腻了飞强气流,不错的调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