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抱怨国产370动力组拉力不够

楼主(2004-02-25):
小弟子认为改造马达上得了台面,想寻求合作者,来进行一个改装370动力组的试验,从改造轴心的角度下手提高国产动力组的性能表现。但因本地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所系希望能够有玩3D的朋友跟我合作来进行这个改装试验
希望有朋友能提供下列零件:全新370用轴心3只或以上,GWS350动力组马达一只(报废的就行,能用最好)如果能同时提供一组国产370动力组(带1047桨)进行对比更好
如果哪位3D朋友,愿意,请短信给我或跟贴,进行商讨。我将根据寄来的轴心品质以及对比GWS动力组的结构,对轴心进行改进,进行3种或以上的缠绕方式,并寄回提供者进行实地测试。
在具体实施前,先请各位高手发表一下3D机对电动机要求,转速,以及马力方面的要求,比如转速大些好,还是扭力大些好。
附图一张,图为我为四驱车缠绕的马达轴心,为0.4mm线径三线同时缠绕8圈,转速45500转/分,消耗电流3.6A。装在轨道车上在轨道中实测车速70公里,齿轮比2.14:1,换算马达转速为36141转/分。

楼主:

补一个讨论问题,现在的锂电安全范围内的放电电流有多大~这个至关重要,在安全范围内进行轴心缠绕设计才有意义。否则要求电流太大,不是电池供应不足,就是电池报废~~

楼主:

发了两天没见有人回复,自己来~呵呵~正好昨天飞火鸟飞机摔烂了~碳尾杆都摔断成两节,彻底报废了~于是乎拆除来马达研究
首先用改锥敲开马达壳,取出轴心,哈~出来了~长这个样子,芦苇经常自己绕马达,感觉这种类型的马达确实丑了些,绕线凌乱,效率不用说,太差~

楼主:

接下来用刀片小心的敲开铜头上的三个棘爪,开始一圈一圈的拆出线圈,数了数,哇噻~~40圈哩~太多了~难怪不够出力,电流值也小得可怜。不过这也是厂家涌来设计对应较弱的磁钢而设计的,拆出磁钢。用手感觉了一下,磁钢确实磁性弱了些,看看磁间隙还比较大,还有的救,一会一并改造。

网友:

不要改造了,磁钢弱的话,是白费劲,怎么绕,绕的再好,效率提升不到哪儿去,电机的材质已经决定了它的品质。一般改造的话效率都会降低,也就是耗电,得不到应有的转速和输出力矩。。。。

网友:

不能这样说
我记得我少时候什么都不懂时就试过了
把一个四驱车马达里的线换成粗的
结果那动力大得惊人,一下子在都扫没了
所以我觉得 还是能改的

网友:

对是能改,对于那些设计有误的马达可以改,将匝数改少,配合减速机可以得到好的效率。如果是直驱桨的话,就不好说了,并不是将绕组匝数减少就可以解决的,还要看配什么样的桨。等等。

楼主:

嘿嘿~我都还没有说如何改~绕线涉及到内挂,外挂,跳线,复线等多种改造方法,减少绕组并不见得能提高效率。磁钢则可以调整磁间隙来调整磁场强度。绕线还在试验当中,过几天在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