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机翼机身垂直的最佳办法

楼主(2004-02-27):
本来要了个直角尺,不好用,发现找个香烟壳,双面胶粘在交接直角处,胶马上粘上,保证100%垂直,简单

网友A:
王子啊! 买个直角尺吧!跟一盒烟的价前差不多。

楼主:
哈哈~你没看见旁边就有一个直角尺了吗?太重了,不好用

网友B:
恩。。制作的时候有很多窍门。。学了一招。。:)

网友C:
天呀,我很久以前就想问这个问题了,就这么中间上泡沫胶或者热溶胶就可以把机翼问问的固定在机身了嘛???谢谢。

楼主:
胶后干马上香烟壳去掉,就是垂直的啦。烟壳只是加工过程中的定位工具

网友C:
请问各位老大,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哦
是不是就这样固定垂直以后,上泡沫胶或者热溶胶就可以把机身跟机翼贴稳了?好像只有一点点地方受力啊,这样都能贴稳?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2/28 01:39pm 编辑]
没问题,别忘记了机翼还要贴炭管加固呢,!如果你觉得不够牢固,就搞一个这样的结构:
我是开始搞尾翼的时候没用香烟壳定位,结果不垂直,用这个办法可以纠正和加强!

网友C:
谢谢,明白啦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2/28 09:03pm 编辑]
这样设计的舵面共连杆很巧妙

网友C:
为什么有个弧会灵活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