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炭杆动力机架结构

楼主(2004-02-28):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2/28 01:06am 编辑]

本来木块中间钻好了一个孔,插一根炭管就行了,后来发现机身要开槽,想想,开槽了强度坑定要下降,干脆来个双杆结构,直接把炭管贴在机身2侧表面就可以了,因为是双管夹芯结构,整个机身强度大大提高了,重量就是增加2。5g(一根炭管的重量)。

为了校正动力机架角度,在浆轴套一根炭管,这么长的延伸线,你的机架很容易掌握角度了!

双管延伸到机尾,

网友:

不错!用的多粗的碳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2/28 02:45am 编辑]

虽然只是3MM的炭管,但是结构合理,组装完毕,感觉机身真的强度很高,就用胶布贴炭管可以了,前面的木头架,动力部分你都不用去粘连在机体上面。简单,角度靠双管和机身的夹角来调节。精确度特高,比我第一次搞的飞机不知道好多少倍,现在动力组我用2根小舵机螺钉钉进去,可以随时拆卸换动力啦。另外再搞个螺旋浆保护器就爽啦!(这个非常重要,我得第一部飞机经常被降落的时候砸歪动力主轴,虽然我搞了起落架也不管用)。

网友:

加油干!等你好消息.

网友:

可惜看不到。。:(

网友:

顶!还有好办法就贡献出来哦,支持!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不错!顶

楼主:

舵面要这样连接,活动片用手术刀削为契形,上面透明胶一粘,无比灵活。

机体组装完毕

翼面很大啊,升力一定很爽

网友:

翼面真的很大喔 爽飞过了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02/28 08:20am 发表的内容:
可惜看不到。。:(
右键点击图片---.>在菜单中选择-->显示图片 哈

网友:

等爽飞报告ing
等爽飞图片和电影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