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SU31飞机的280电机用多大的浆呢?

楼主(2004-02-28):
该飞机能不能用370减速组啊?

楼主:
up!

网友A:
看飞机的尺寸和起飞重量拉~~
不过280用的桨一般不会超过5寸的
如果翼展不少于75cm~我觉得用370减速是没问题的

楼主:
我的飞机翼展只有600毫米,大概用多大的浆?谢谢!

网友A:
这么小翼展,还是选择280或370的直驱吧

楼主:
是用280该用多大的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