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嘉兴HOT-008(据说是嘉兴J3的改进版) 大家来参观顺便点评一下吧

楼主(2004-02-28):
[这个贴子最后由巴斯光年在 2004/02/28 12:46pm 编辑]

新买的嘉兴HOT-008(据说是嘉兴J3的改进版) 先列举些数据吧
1.翼展650mm
2.机身长460mm
3.飞行重量270g
自己没认真量 都是说明书上的 希望可以抛砖引玉 大家给些玩电固的建议和此机的改进方向

楼主:

HOT-008的外包装 挺结实的

楼主:

打开包装盒 里面的东东一目了然

楼主:

前起落架细部 柔软的轱辘 金属架子 用螺丝固定在机身上 不过塑料垫片比较脆弱用力容易裂开

楼主:

螺旋桨细部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巴斯光年在 2004/02/28 12:34pm 编辑]

四通道遥控器细部 遥控器外表比较粗造 手感还可以 不可以调频

遥控器后部电池仓

网友:

多少钱一套啊?

楼主:

HOT-008的翼身由两块EPP板中间加加强片用封箱胶粘合 翼展650mm

楼主:

HOT-008的机身[

楼主:

机身内部的电调和380电机

机身内部接收机和陀机细部 可以看到接收机上留有第四通道 等我玩熟了的话就加个陀机上去控制副翼

机身尾部细节 可以看到机尾起落架为塑料轮子 如果前后都用同一种软轮子效果会不会好点呢 我喜欢平地起飞

楼主:

整机感觉良好

楼主:

差点忘了电池 很重要喔
AAA的1.2v×六颗=7.2v 600mAh 想要找些大点的电池 AA的大家说怎样 我想AA 1.2v×六颗=7.2v 机尾加配重 可以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夜夜秋雨2004/02/28 12:34pm 发表的内容:
多少钱一套啊?
我买的是480 啊

网友:

。。电池容量大了。不过重很多。马达又要加大。然后。电流有不够了。。死循环。
有合适的就试试看。。重心好好调调。。。。祝你成功。。

楼主:

重心怎样调才合理呢 是在机身少找中点然后平衡两边还是其他方法啊
7.2v的机机上8.4v的电池问题大不大呢

网友:

飞过自由飞没?用两个手指头托住机翼找重心。。用7号电池组成8。4v或者9。6v试试看。。效果应该比用5号电池好电。。最好看看说明书上说没说电调和马达能不能超电压。。。。

网友:

这个飞机太脆了,不耐碰撞,你要把翅膀周围全部用透明胶粘一遍。翅膀与机身连接处也粘一下。

楼主: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02/28 01:48pm 发表的内容:
飞过自由飞没?用两个手指头托住机翼找重心。。用7号电池组成8。4v或者9。6v试试看。。效果应该比用5号电池好电。。最好看看说明书上说没说电调和马达能不能超电压。。。。

说明书上没说电调和马达不能超 用7号电组电池组比五号好的原因是比较轻吗 原来我的注意力放在了电池容量上 容量和重量两个怎样取舍呢

楼主:

下面引用由wzh2004/02/28 02:12pm 发表的内容:
这个飞机太脆了,不耐碰撞,你要把翅膀周围全部用透明胶粘一遍。翅膀与机身连接处也粘一下。
打算弄条炭纤回来把翼前后沿加固一下   一下加固的话多粗的炭纤比较合适呢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巴斯光年在 2004/02/28 03:53pm 编辑]

坏掉啦坏掉啦 大家有没有粘螺旋桨的习惯呢 会不会粘好啦在飞的过程中由于离心力过大而令已经粘上的那部分脱落呢

网友:

还是换桨吧.
换成相同直径.螺距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巴斯光年2004/02/28 12:43pm 发表的内容:
我买的是480 啊
那不如买翼龙啦

网友:

下面引用由kkan2004/02/29 10:19am 发表的内容:
那不如买翼龙啦
我对他说过好几次啦,但他个人不太喜欢翼龙那类型的样子,较喜欢像真机又有什么办法。

网友:

大胆的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