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碳杆是不是都是粗细不均匀的?

楼主(2004-03-01):
在3D上用来加强机翼和机身的分别要多粗的(是指粗的那头)

网友:

下面引用由decker2004/02/29 04:35pm 发表的内容:
在3D上用来加强机翼和机身的分别要多粗的(是指粗的那头)
有两头一样大的!但不同大小也没关系,粗细没关系,原则是保证强度下尽量轻,强度自己用手试试就知道拉!

网友:

在渔具店里买的是一头粗一头细,专用的是一样粗的(什么样的规格都有).一般用3-4毫米的.看你自己要做的机机定了.到鱼具点买8员一跟(50毫米).专用的一般20员左右(1米.威海的"太阳模型"有卖.再坛子里的"钓鱼狼"也有具体价钱你还是问他吧)

网友:

到。。。。那位仁兄要用碳棒?。。。:)))

网友: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02/29 10:11pm 发表的内容:
到。。。。那位仁兄要用碳棒?。。。:)))
我要啊! 报个价 发我短信箱里吧。谢了!

网友:

我给价格我要几根 翼龙尾杆那么粗的!

网友:

    ^_^.....生意到.....^_^

网友:

我也要规格和报价。

网友:

电动来了,我也要,注明运费。
46010219@163.com

网友:

我今天就买了2根,是鱼杆的第二节来的?好便宜的,大家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一下

网友:

又需要报价的请发消息给俺。。粗细。。长度都是1米。。

网友:

渔具店是买整根鱼竿还是可以按长度买
匿名

请问碳杆是不是都是粗细不均匀的?

zhanzhan@sohu.com我要包价

网友(2004-05-25):

下面引用由lym06102004/03/04 04:11pm 发表的内容:
我今天就买了2根,是鱼杆的第二节来的?好便宜的,大家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一下
碳纤杆真的很便宜吗,我在渔具店里问了一下要20多元一根,不过玻璃钢的就很便宜,只要几元钱。不知大家说的那么便宜的是真的碳纤杆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qm2004/05/24 10:13pm 发表的内容:
碳纤杆真的很便宜吗,我在渔具店里问了一下要20多元一根,不过玻璃钢的就很便宜,只要几元钱。不知大家说的那么便宜的是真的碳纤杆吗?
他宰你!
碳纤的鱼杆第2节也就是4,5快钱,我这就这价,第一次我买时有一个黑心的他要我十元,(我找他退了)

网友:

我也要报价bs98136@163.com,谢谢!

网友:

恩我也用过我觉得做滑详机的后机身很好

网友:

原来你是买东东的

网友:

钓鱼杆前面几节只要3元一根,后面粗点的贵些

网友:

先问好是不是纯碳的哟。。其实纯碳的不如复合的结实。。在不要求重量的用途上比如鱼竿。通常他们会用玻纤+碳纤复合法作。强度比纯碳纤的要结实很多。造价也会下来。就更具竞争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