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的遥控设备用在别的飞机上方便吗?

楼主(2004-03-01):
翼龙的遥控设备用在别的飞机上方便吗?

网友A:
只要是3通的飞机都方便体积也很小,性能也不错。

网友B:
翼龙的设备就是标准的设备,发射、接受、舵机、电调,都是独立的,工作也很可靠。
如果想省钱,入门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C:
标准是标准,但是有点特殊化(如电调)

网友B:
那个电调是带软启动的,有的电调是带开关的。
不应该叫特殊化,应该是一种安全措施

网友D:
对,不同厂家有不同特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