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鸟9克和6克舵机性能差多少?

楼主(2004-03-01):
这种东西好象不是越小越好的吧,我初步计划是用6克的带370 3D,但不知道它的力度和速度够不够,谢谢。

网友:

看我以前发的贴子,一般来说6克的扭力应该够用,关键是提高飞行性能!

网友:

下面引用由david-sz2004/03/01 02:46pm 发表的内容:
这种东西好象不是越小越好的吧,我初步计划是用6克的带370 3D,但不知道它的力度和速度够不够,谢谢。
真服了你了~~~
你的飞机也就300克吧,5.5克的舵机就可以拉起你整架飞机,难道不能胜任舵面的控制?
我用过几种微型舵机,一般微型响应速度都很快,都够用了~~

网友:

6克和9克的重量对380级的电动飞机,没有差异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david-sz2004/03/01 02:46pm 发表的内容:
这种东西好象不是越小越好的吧,我初步计划是用6克的带370 3D,但不知道它的力度和速度够不够,谢谢。
我的意见是6克相对9克易坏点,相对啊!!!不是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