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电调不能调零的DIY

楼主(2004-03-01):
我前不久买回一只翼龙电调,接线后发现电机转动不止,调节微调也不能回中停转,后经自己的一番开膛破肚后,达到停转要求,DIY成功,愿意与大家分享
发现翼龙电调全部存在这个问题,这是翼龙设备的特殊化造成的,给我们广大模友带来很多不便,
这是个DIY的时代,让我们尽情的DIY吧,

网友:

把方法帖出来跟有翼龙的朋友分享吧~~~

网友:

是脉冲宽度的问题,我发现翼龙设计脉宽与FUTABA不同,后电话联系产家得当确认,最好的办法是改发射机

楼主:

哇操改发射机太不科学了吧。发射机的通用性要比电调强多了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好想好想飞2004/03/01 08:43pm 发表的内容:
哇操改发射机太不科学了吧。发射机的通用性要比电调强多了吧,
那你还卖什么关子,快贴出来吧。
我正要把翼龙换 T4VF 全套呢。
不然岂不要换电调?

楼主:

非常简单,将电路板上的R10从222改为100;R12从103改为101即可,有时也要再试试别的阻值,

网友:

下面引用由好想好想飞2004/03/08 09:45pm 发表的内容:
非常简单,将电路板上的R10从222改为100;R12从103改为101即可,有时也要再试试别的阻值,
代表大家感谢你!

楼主:

不用客气,大家一起DIY个够吧

网友(2004-06-16):

捡芝麻丢西瓜!

网友(2005-01-16):
我的原装翼龙电调R10是103,R12是400
请问怎么改啊
怎么和你的不一样啊?

网友:
建议换发射机时把那电调换了不就成了。

网友:
冀龙的电调不好!

网友:
小陈,你怎么什么都想改啊!哈哈!

翼龙发射机的PPM脉宽不标准,所以校准一下发射机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

网友:
xunicheng  在 2005-1-17 09:00 PM 发表:

小陈,你怎么什么都想改啊!哈哈!

翼龙发射机的PPM脉宽不标准,所以校准一下发射机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

呵呵,我的翼龙电调好像有软启动功能,我直接把油门开到最大开机,然后调小就能完全关油门了,而且线性比用翼龙的发射好,大家可以试一试,我用的是esky的发射接受,开始也是不能完全关油门的
但是线性还是挺差的,估计也就一半多的杆量有用,开始的1/3基本没用

网友:
快乐小陈  在 2005-1-16 11:16 PM 发表:

我的原装翼龙电调R10是103,R12是400
请问怎么改啊
怎么和你的不一样啊?

你的应该是可以收到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