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4mm的KT板可以用来做3D吗?

楼主(2004-03-02):
买不到5mm的,只有4mm。不知行不行?

网友A:
应该没问题吧,有碳纤杆做辅强

网友B:
当然可以啊~~我还想找3MM的做双翼呢

网友C:
老兄真是太幸福了,我还想找1MM和3MM的呢,可以做更流线的外型,5MM的KT板太厚,不好折

网友D:
4MM当然可以了,找不到3MM的没关系 教你一招
办法一: 用吹塑纸代替 我的F-35用的这办法
二: 有一种两层粘一起的5MM KT板用手弯几下就分开了(只能用再圆弧
型的位置 因为表面已经不平了)这个办法用再了我现在做的一架涵道机上。

网友E(2020-09-03):
只要方法对就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