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机翼怎样加强强度????????????

楼主(2003-06-01):
我的猎鹰在爬升的时候机翼两边向上折(可能是由于机翼强度不够),有什么办法加强一下吗(我已经在它上面加了一条竹条了)?

网友:

如果能找到碳纤杆就行,在机翼表面贴一条就可以,强度比竹条好!

楼主:

玩个玄的,加一根钢丝如何,就是很硬的那种,^_^

网友:

在翼尖到机身下部拉一根棉线就可以了

网友:

用包装用的宽透明胶带两面粘一下就可以到,有效而简易的维修方法,很实用。
昨天在场地上飞行时看到一位小模友在飞类似猎鹰的双发电动飞机,由于重心不对刚一试飞就的断了机翼,用此方法现场抢修后终于重上蓝天,而且比原来感觉还好飞了。
本为不关我的事,但看到下一代就这么被商家宰,一架电动(还不是比例遥控)竟然卖到500多元,而且是一次性的消费,实在气愤!看到下一代满怀欢喜的欢度六一,竟然如此扫兴而归,实在于心不忍!希望国内的模型生产厂家和经销商有本事多宰一下我们这样的人,别去宰孩子!!!

网友:

是啊,昨天我去商场看到很多电动飞机,卖价都在500以上,真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想钱想疯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To shjmap 我可不是小孩,虽然我玩猎鹰,但是我的年龄很大了,只是因为没有玩过,所以玩这么低级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test4222003/06/01 09:28am 发表的内容:
谢谢各位的帮助。
:To shjmap 我可不是小孩,虽然我玩猎鹰,但是我的年龄很大了,只是因为没有玩过,所以玩这么低级的。
别这么说,其实模型没有什么低级之分,只要有乐趣,就是好的!我也要开始玩珍珠港了!

网友:

财神爷也玩电动嗉!好久一起去玩,交流交流如何?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hjmap在 2003/06/01 12:55pm 编辑]

电动的并不比油去的低级,没看到国外的模友玩电动的人很多,也很发烧。
我的意思主要是说初学者一定要搞清模型与玩具的区别,在玩之前一定要找模友,如果本地没有就到网上去找,大多数模友都会热情帮助的,不要不好意思,谁都是从不会到会走过来的。第二就是要到真正的模型店家去买,千万不要到百货公司、商场这样的场所去买,因为这里卖的是玩具而不是模型!尽管从外表上看得差不多,但模型与玩具是有本质差别的。如果店家卖的东西不能提供安装、调试甚至飞行的服务,那他就是在卖玩具!而模型不同,店家除了提供产品外,必须要提供相应的服务。如果模型店家真敢用暴利宰客,那他也就别想在模型界玩了,一个贴子就会把他搞得臭名诏著,我想没有哪个模型商家愿意去为一次交易而得罪广大的模友!
当然店家由于进货渠道不同,价格上会有些差异,而且要有合理的利润,这样他们也才能生存,我相信对于这点绝大多数模友是会理解的。这与暴利是有本质不同的,不应混为一谈。

网友:

下面引用由xuzn2003/06/01 12:34pm 发表的内容:
财神爷也玩电动嗉!好久一起去玩,交流交流如何?
是哦,徐老师,到时候一起飞哦!

网友:

一定一定!

网友:

下面引用由shjmap2003/06/01 12:54pm 发表的内容:
电动的并不比油去的低级,没看到国外的模友玩电动的人很多,也很发烧。
我的意思主要是说初学者一定要搞清模型与玩具的区别,在玩之前一定要找模友,如果本地没有就到网上去找,大多数模友都会热情帮助的,不要 ...
写得好!

网友:

楼主,我见有人用松木条加强的,据说效果不错!

楼主:

能说一下具体的吗?我是菜鸟中的菜鸟呀。

网友:

是用松木条,有这样的,做为固定翼梁上用的

网友:

参照J-3的做法也很可行哦!~~~
不然就用炭纤维,不过很难搞的到。

网友:

各位模友的高见,在下佩服佩服!

网友(2003-10-10):

我的猎鹰机翼和test422 的情况一样,现在已断成3段了
我用4毫米的钻头在机翼里打了2个孔,然后穿了2根4毫米的玻璃纤维杆(没办法本来是打算买碳纤的,结果卖家搞错了~他也不认识,也就算了!呵呵)
最好前缘的长一些,再用宽胶带粘好,飞起来一点问题没有!
国庆长假,一天两飞!爽啊`~`

网友:

碳纤杆确实难找,而且贵,到渔具店竟要10元!要命!!!
玻璃纤维杆就比较便宜,但重量重些。不过我一直都用它,用在200克以上的机机上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