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WS的马达散热片

楼主(2004-03-02):
有个减速动力组的外壳,怎么能装上这个散热片了?不解

网友A:
太宽用不了

网友B:
您没有亲自试吧!设计上是正好安装上去的!!
散热片从电机后面装上去,散热片缺口正好对动力组的轴,正好配合EPS-350C动力组。
安装时如果消火花电容与外壳焊点突出来,就用挫挫一点,这样结合紧一些。基本不用改,一般焊点正好在动力轴后面,正好在散热片缺口。

楼主:
哇!谢谢模型网的专业回答,请问这个散热片重量多少?加了散热是不是使马达寿命长很多?谢谢

网友B:
电机高功率工作是很热的,会降低电机效率,加速磨损,引起磁钢退磁! 从而使电机寿命降低。加强散热会大提高电机的寿命和高功率工作状态下的功率稳定性!

楼主:
加到我的KT机上面不知道会不会超重,请问可以告诉我多重吗?谢谢

网友B:
大概在3-5克左右,没称过,等会称一下,告诉你!

楼主:
好,等着你称ing,谢谢

网友B:
称了一下,有6克!

楼主:
谢谢哦,好让我想象

楼主:
谢谢哦,好让我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