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虾们挑战者下单翼电动特技机怎么样?

楼主(2004-03-04):
好飞吗?性能怎么样?

网友A:
没飞过,但听说性能不错

网友B:
有一定的难度,不适合初学者。

楼主:
机体是什么材料做的?

网友B:
坚硬的塑料,听说比较耐摔。

网友C:
大衣连接太脆弱了,一撞就断,机翼是不是可以加上加强板。我试过效果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