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管不够长,怎么办?

楼主(2004-03-04):
    我的飞机翼展是880mm,可是渔具店买的碳管只有520mm,两头还不一样粗。
请教大家,我是机翼里只埋一根呢?还是把两根接到一起,可是该用什么连接呢?机身也是,碳管不够长呀!
昨天我试着在5mmKT板上挖槽,很难,特别容易挖漏,最后只好挖空。但我还是用不好热溶胶枪,我先在槽里上胶,接着放碳管,但是先上的胶已经干了,放不进去了。

网友:

可以直接沾到kt板表面。。用透明胶带固定。碳管。。不是不一般粗吗。。插起来。鱼杆那种。。可能要重。。试试看吧。。热融枪多用用就好了。。在是胶枪温度高点流动性好。。

网友:

还是用泡沫胶吧!我也用不好热溶胶。

网友:

我用的是两根500mm的鱼杆,反正都一头粗一头细,干脆将一根插到另一根里,插进去刚好60mm,我的机机翼展940mm,嘿嘿
借到相机给你看图

网友:

可是我的碳杆插进去有10CM的重叠地方哦

网友:

鱼杆一头粗一头细.用在机翼上非常适合机翼的力矩分布.将大头对打头中间用合适内径的碳管(鱼杆)插接.滴502即可.插接深度一边两厘米即可.

网友:

下面引用由想飞的馒头2004/03/04 04:31pm 发表的内容:
我用的是两根500mm的鱼杆,反正都一头粗一头细,干脆将一根插到另一根里,插进去刚好60mm,我的机机翼展940mm,嘿嘿
借到相机给你看图
哈哈,我得第一部飞机就是那样搞的,而且炭管还长出机翼几公分。砸机的时候炭管起保护作用,效果非常好,重量也多不了多少克

楼主:

谢谢大家,我知到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