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3D首飞报告!

楼主(2004-03-04):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3/04 01:43pm 编辑]

近日工作特忙,3D机完工之后一直没有试飞。今天中午终于按耐不足了,自己一个人跑到小广场放飞。为了起落安全,我为飞机加了一个可以拆卸的起落架
如图,用IC卡制作卡座套在机身下面,支撑结构还挺复杂的,整个结构用电工胶贴在机体下,注意,支持炭杆要可靠撑在机身主炭管上面,后轮嘛,就省了,一根炭棒的末梢电工胶贴在后面成为一个弹性十足的滑撬。另外,还加了个螺旋桨保护器。因为这堆东西。整个起飞重量又增加了18克,达到了286克。

好啦!到了场地,急不可耐,手投起飞,机子一上去就砸在地上!怎么回事?555。。机翼砸弯曲了,螺旋桨保护器也坏了,一检查,晕倒!升降舵因为和上次的装法不同操纵方向相反了(低级错误!)。好,再设置遥控,哀,新飞机成了破机了,心疼哈。
不管它了,手投继续起飞。风3级左右,忽大忽小的,十分难掌握。需要说明的是这个3D机翼面大,舵面也大,灵活的要死。几个起落后逐键掌握性能,因为飞机轻了,感觉真是动力很强,油门打完后难飞(太灵活了)。2/3油门轻松吊机,那个降落啊,爽,迎风轻轻点地很柔和。10分钟后换了个电池又玩一下,突然想起来可否来个手接降落?念头一上,马上行动了。看风势小的间隙好,拉杆吊机。稳定好机身(机身拉垂直点飞机就会被风吹到你身边,倾斜度小点就会往前,同时要副翼调整姿态,油门点动)哈哈。眼看飞机一点点的吊到自己的眼前了,想叫旁边的观众帮接机机子他们不敢,算了。还是自己来吧,再稳定点好了。伸手一抓,呵呵,成功拉。这时候胆子越发狂了,也不用手投,就手上直接垂直起飞,吊机手上接机降落了几次,原来以为很难的动作今天才发现是如此容易掌握的。不过说老是话这款3D的抗风能力不强,玩了几次扭力旋没成功,要等风小点啦。。。

楼主:

对了,机翼砸弯了回来怎么看也不顺眼,手掰了几次都没纠正。干脆拿个1000W的电吹风一吹,哈哈!纠正啦。。。

网友:

都说接机不难的,何必浪费重量搞个起落架呢!

网友:

什么牌子动力?几毫米的KT板?

网友:

5MM kt板 GWS的动力组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我是信心十足啊。哈哈
错舵都摔不烂,看来我要重新认识一下kt板了啊

网友:

你的机机有多大???????

网友:

哈哈,我抄你的图纸又做了一架,
翼展800mm,机长800mm.
翼尖160mm,翼根290mm.
尾翼展350mm.

网友:

一般是不怎么容易摔烂,我的KT板机摔了好几次,只有一点小破损,修一下就好了

网友:

用什么电池?

网友:

他用超越的电池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3/04 07:23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3/04 02:55pm 发表的内容:
都说接机不难的,何必浪费重量搞个起落架呢!
我是先搞起落架才飞的,安全第一嘛。接机只是即兴而发。2者并不矛盾哈!再说我也有拆掉起落架的打算(所以我得起落架是设计为可拆卸式的)。不过我现在打算搞个折叠桨,更好,就可以抛弃起落架了,但问题是我得1047都是完好的。废了挺可惜。

楼主:

下面引用由long00012004/03/04 05:20pm 发表的内容:
哈哈,我抄你的图纸又做了一架,
翼展800mm,机长800mm.
翼尖160mm,翼根290mm.
尾翼展350mm.
是我得第一部加劲肋式是还是现在的这架?在CAD里面放大到你需要的尺寸。用1:1比例打印,如果没有那么大的打印机,可以拿到作广告招牌的地方,或者出效果图的地方都可以,记得,打印好要保留第一套KT样板以后就可以甩掉图纸了。

网友:

我做的是现在这架....
我这没有CAD软件,也没有放大1:1图纸,只是把你贴出来的图纸打印出来而已....
呵呵.没办法...

网友:

呵呵!恭喜.
我还的等几天........

网友:

呵呵,我也要等几天

网友:

蚂蚁的super版动力组怎样?性能和超越、GWS比有何差距?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3/06 07:26pm 编辑]

如果你不刻克意玩3D动作,蚂蚁也不错,毕竟价格比GWS便宜好多哈

网友:

请问特帅呆王子 你是用什么胶来粘KT板的
我看你应该是没有把KT板的外面的那层膜去掉吧???

网友:

long0001
有,呵呵我在服务器上装了CAD了,还没时间去学习如何使用,呵呵基本的猫教我了,
不过我是轻木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