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KT板做飞机时用什么胶来粘??

楼主(2004-03-05):
请问用KT板做飞机时用什么胶来粘??还有就是板上的那层有颜色的东西要不要?不要的话怎样去掉??

网友:

我用泡沫胶。。据说专门粘泡沫的。。卖kt板的时候买的。。表面那层要去掉。要不粘不住

楼主:

泡沫胶??????????早知买KT板的时候问一下
没别的胶能粘了吗??

网友:

我用白乳胶,行不行啊

网友:

白乳胶干的比较慢。。泡沫胶也不贵。瓶子大小和装白乳胶的一样。。才5快

网友:

要是用手揭不下来的话 就不要费劲了 教你一招在药粘结的平面上扎小孔
就得了。

楼主:

能不能详细一点
还是不明白
对了你知道天津那能买到上面说的泡沫胶吗??

网友:

天津那有买kt板的,28788bj 你在那买的?

网友:

我用乳胶,没问题的。不过要把上面的膜揭掉再粘。
还有就是大面积的粘接,双面贴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28788bj在 2004/03/05 02:31pm 编辑]

就是把有塑料膜的那面上用刀扎一排小洞 让胶水渗进去就粘的牢了

天津大胡同解放广场后面就有卖的 2.4*0.9米的10元一张 离那不远就有卖泡沫胶的
是牙膏管状的

楼主:

昨天在天津安出西路买了一张也是2.4*0.9的20元一张.夸大了.还得去买胶

楼主:

如果把膜揭掉会不会加大空气阻力??????????????

网友:

下面引用由lym06102004/03/05 03:27pm 发表的内容:
如果把膜揭掉会不会加大空气阻力??????????????
兄弟~~你为什么不考虑平板翼型没升力呢?

楼主:

难道板和空气就没有磨擦力???

网友:

经计算,摩擦力是存在的,建议用金相砂纸手工打磨全部机体2遍,可以获得更好的飞行性能!

网友:

没有用的,裸露泡沫板的光洁度是无法通过打磨改善的,泡沫板本身是使用塑料将大量小孔粘合连接构成,除非表面塑化,类似火鸟机翼的工艺。

楼主:

赞成

网友:

加个热缩膜罗

网友:

大胡同好不远。搞模型的前期准备差不多了。这个月房子就装修好例,施工放飞都有地方了。搞模型真费功夫。先买了一套小区有放模型的地方的房子,去飞行皮萨看还有秀发披肩的小助理,又费了好大功夫。光就为了秀发披肩就花了我200块。不知道各位老大花了多少钱。我是花了将近30W了。幸亏小区好不然还的买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