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上副翼

楼主(2004-03-06):
请问如何为LEE的J-3加上副翼, 谢啦﹗
翼展﹕955mm
length:730mm
我想使用副翼原本的位置﹐
谁能传给我一张一般飞机的副翼是如何的呢﹗
http://photo.5imx.com/up/0403/2004352223323.jpg :
em12:

网友:

你要是用两个舵机,那原来的副翼位置是可以的.
要是一个舵机.那的向里延长到机身.这样才好连拉杆.

楼主:

要是一个舵机﹐那应放在哪儿﹖

网友:

没改过。。顶下

网友:

要是按传统的单舵机拉杆方式,得在机翼上做个精密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