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KT板做过三角翼的机机,请指导一下小第?

楼主(2004-03-06):
谁用KT板做过三角翼的机机,请指导一下小第?

网友:

刚做了一架,还未试飞的,全用5厘板。

网友:

下面引用由一土牛一2004/03/07 07:45pm 发表的内容:
刚做了一架,还未试飞的,全用5厘板。
硬皮要撕掉吗?还是只撕掉一边?
KT板真便宜,那么大的一张才八元!
就是没见到EPE(还是EPP?)板,一问EPE,老板即作死机状!

楼主:

硬皮要撕掉吗?还是只撕掉一边?
而且还真不好撕掉。。怎样才能撕掉?????????

网友:

把里面的撕了,KT板用白、黑色的好撕,黄、红、蓝的很难撕,不过在里面,能撕多少算多少,撕一面可以减轻约8%的重量

楼主:

黄、红、蓝的很难撕
我买的就是蓝的
撕不下来

网友:

我也是买了蓝色5mm的,全5mm制作,用了1/4块KT板,不用撕皮(更坚硬)。用了两天的时间做了出来(有点慢吧)。其实不用这么久的,因为我是用环氧树脂粘接的,这东西干的太慢了点了(首次使用,也是首次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