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啊翼龙,^&^&*^*(U(*^$%$

楼主(2004-03-08):
我是个新手,以前从来没玩过模型。(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卖的)看了大家的贴子就从上海订了一架翼龙回来。试飞的时候激动啊。调试一切正常,对准风向,推油门,拉杆,爽啊!!!刚飞了没一圈因没玩过打方向过火了,对着一楼就上去了,没想到离那楼还有50CM的时候硬是被风直向上吹了3米多过去了!吓的我手一摇,得一个府冲KISS了一辆本田车后屁股,还好那车主不错,下车看看一句话没说把车开的远远的!:)机府被地磨了一个洞!再飞,主机翼从接插处断成两半,连那根木棒都断了,粘上再飞,再摔,再粘,再飞,再摔,晕啊,这东东就那么难玩吗????
我现在一点信心都没有了!想买个模拟器练练,不知道翼龙的摇控器可不可以接

网友:

应该不行,还是买个T4VF吧

网友:

楼上老兄做头像的电池不错。。:)

网友:

下面引用由hbzxb2004/03/07 09:14pm 发表的内容:
我是个新手,以前从来没玩过模型。(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卖的)看了大家的贴子就从上海订了一架翼龙回来。试飞的时候激动啊。调试一切正常,对准风向,推油门,拉杆,爽啊!!!刚飞了没一圈因没玩过打方向过火了,对着 ...
建议你最好买个4vf来练练模拟器,反正以后你晋级了也要换遥控的。还不如早点买。练过模拟器的确好很多的(不光初学、以后练动作也可先用模拟器来练习)。
我现在就是用4vf在练模拟器,我的翼龙还没运到呢。
不过我还多订了一套电机、电池、奖和主机翼来备用。
哈哈,翼龙将会是我的第一次喔,欢迎以后多多交流。

楼主:

哈哈,是啊是啊,今后还要多交流交流!!!
我是新手,还望大家多指交

网友:

记住打舵一定要柔和不要一下子就把舵打死慢慢来,还有如果控制不住了干脆松手等飞机自己保持平稳在来 你也可以缓点气 如果松手也不能稳定飞机那就记得最后一件事情把油门关了 摔机也不会很惨。

网友:

下面引用由onion2004/03/08 10:50am 发表的内容:
记住打舵一定要柔和不要一下子就把舵打死慢慢来,还有如果控制不住了干脆松手等飞机自己保持平稳在来 你也可以缓点气 如果松手也不能稳定飞机那就记得最后一件事情把油门关了 摔机也不会很惨。
经验之谈

网友:

下面引用由hbzxb2004/03/07 09:14pm 发表的内容:
我是个新手,以前从来没玩过模型。(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卖的)看了大家的贴子就从上海订了一架翼龙回来。试飞的时候激动啊。调试一切正常,对准风向,推油门,拉杆,爽啊!!!刚飞了没一圈因没玩过打方向过火了,对着 ...
你的操纵方式不大对。火鸟的控制方式比较特殊

网友:

我觉得还是操作方式问题
还有,飞机是不是真的调整好了?

楼主:

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机身有问题,肉眼看上去总觉的螺旋桨有点向右偏,放在地上加一点油门没跑二三米就明显的向右偏转了!!!
有什么办法调过来吗?????

网友:

应该是左偏吧?左偏是正常的啊

楼主:

是右偏,放地上站在模型后面,加油没跑二三米就向右偏转!
左偏为什么正常啊???是怎么因起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hbzxb2004/03/08 06:08pm 发表的内容:
是右偏,放地上站在模型后面,加油没跑二三米就向右偏转!
左偏为什么正常啊???是怎么因起的??
那就是左偏啦,螺旋桨左偏{从后面看},飞机才会向右跑啊

网友:

哈哈,螺旋桨往哪边转,产生的反向扭矩就会让机身往另一边偏啊

楼主:

我就是从后面看的,它是向右偏啊.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