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行家:锂电池为何会有9.6v,12v的?

楼主(2004-03-10):
既然单节电压是3.6v,怎么能组合出9.6v,12v的,难道附加了电路?

网友:

顶一下
这问题一直想知道

网友:

偶没见过锂电池组有9。6v或者12v的。。到是有10。8v的。。7。2v的。。所以偶才用氢电或者铬电。。

网友:

小弟我也没听说过
旺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好像加上几个二极管减压,就可以达到了,
比如三节锂电是10.8V,加两个二极管减压,
一个减0.6V,两个正好减到9.6V

网友:

下面引用由deepsea972004/03/10 05:42pm 发表的内容:
好像加上几个二极管减压,就可以达到了,
比如三节锂电是10.8V,加两个二极管减压,
一个减0.6V,两个正好减到9.6V
手提电脑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