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04-03-10):
我的j3 重700多gram﹐带三个舵机, 用380电机(飞不起来)﹐改用540电机可行吗﹖

网友:

用540的话,起飞重量可能要突破1100克,飞机结构受得了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skipper2004/03/09 06:58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j3 重700多gram﹐带三个舵机, 用380电机(飞不起来)﹐改用540电机可行吗﹖
牛人,厉害,你都在它上面加了些什么呀?

楼主:

那么380的最好配多重的飞机﹖

网友:

考虑下用GWS的380减速组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skipper2004/03/09 07:08pm 发表的内容:
那么380的最好配多重的飞机﹖
看你要什么类型的飞机了,
翼龙、云舞者 都是很好的参照!
你的 j3上都加了些什么? 怎么那么重?

楼主:

也没什么﹐本来是两个普通舵机, 现在加了副翼即是3个普通舵机﹐可能机体比较重,7*AA 1300mah(8.4v)

网友:

700克?!我的涵道机不过如此!!!!!

网友:

下面引用由skipper2004/03/09 09:07pm 发表的内容:
也没什么﹐本来是两个普通舵机, 现在加了副翼即是3个普通舵机﹐可能机体比较重,7*AA 1300mah(8.4v)
请问你用AA一PACK有几重?飞果时电池有无发烧啊?

楼主:

电池重200多克﹐并没有发烧﹗

网友:

下面引用由skipper2004/03/10 06:36pm 发表的内容:
电池重200多克﹐并没有发烧﹗
你的电池自己做的吗? 机机原重多少?
那还不如多加一节电池增加电压试试。

网友:

问题在电池上,换锂电,7.2v 1800mah,70g,不过100元左右。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3/11 08:15am 发表的内容:
问题在电池上,换锂电,7.2v 1800mah,70g,不过100元左右。
哪里有卖? 电动模型网?
不知怎么样

网友:

在www.5irc.com上找“超越技研”,我买了3块,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