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电动机上的齿轮如何拆下来

楼主(2004-03-10):
如标题
想更换齿轮比不就要拆下来吗

网友A:
用专用的卸齿器。。或者。。。用螺丝刀小心的翘下来。。你要卸啥齿?铜齿还是塑料齿?

楼主:
卸齿器是什么样的呀,有图片吗,看能不能做一个

网友B:
哎!刚才有一个安不上.现在又一个卸不下!服了你们了!
把齿轮担空(用尖嘴钳).用铳子从下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