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齿轮怎么装上去

楼主(2004-03-10):
买的华迈的减速器,往
电机
上装不上。齿轮放火上烧了不行。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如果齿轮的内径和轴的外径相差太大.烧也是不行的!你还是量一下吧.

网友B:
差不多的烧一下可以。。或者量是一样的。。或者开槽点502也可以。

楼主:
好麻烦。平常大家是怎么换电机的。这东西电机寿命是多少?几个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