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翼龙,先谢谢各位前辈了!

楼主(2004-03-11):
我的翼龙不知道为何总是在起飞前的滑行时4、5米就会发生偏向
原来是偏左,仔细观察后现在后轮调换了个方向再试一试
结果现在是偏右了,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还有几个问题:
我在拉升和左右转弯的时候电动机会自动增大马力,是正常现象么?

网友:

偏左是正常的哦,但是马达增大马力好像不太正常吧

网友:

第一个问题是你起落架的方向没有调好;第二个问题是不是你在飞行的时候不经意碰到了油门,可以在地面试一下

网友:

呵呵,老兄我们的情况一样啊,我的也是这样。打方向或调水平的时候电机就自动加大一点功率。我觉的这样正常啊,防止转向时候失速!
而且我的也是起跑的时候也是向右偏。请教了一下,他们说是因为马达转动是向一个方向转会产生一定的扭据,这就会造成飞机向一边跑偏!

网友:

翼龙的方向舵很灵活的,滑跑时候轻轻打方向 多次练习你就可以跑直线了

网友:

G2 中的飞机也是这样的。
偏转是因为电机的反扭力的作用。

网友:

下面引用由mafala2004/03/10 09:16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翼龙不知道为何总是在起飞前的滑行时4、5米就会发生偏向
原来是偏左,仔细观察后现在后轮调换了个方向再试一试
结果现在是偏右了,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谢谢
不可能只打油门飞机就会自己跑直线的,要不断修正,多练练吧

网友:

我的翼龙改成转向尾轮.最大的优点就是风太大时可以拆了主翼当遥控车玩.

打舵时加转速很好呀,飞机做动作时要比平飞需要更大的动力(推杆例外哦).是标准翼龙设备的设定功能吧?(类似于什么补偿联动)我用4VF加普通电调反正没这个效果,每次转弯会有动力不足的感觉.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今天已经能跑20米的直线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mafala2004/03/14 07:33pm 发表的内容: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今天已经能跑20米的直线了:)
翼龙不会要那么长的跑道起飞吧?
这下麻烦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