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动力组最贴心的保护

楼主(2004-03-11):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3/11 05:22am 编辑]

第一个螺旋浆保护器因为设计不合理,小木块很快开裂了,又看了下原来参考台湾朋友的图片。又搞了一个,把IC卡片弯折包住小木块,用AB胶塞满,这下安全多了

重量很轻折叠桨只比1147桨重1克

这个螺旋桨保护器更小巧,用舵盘改造加上原来的硅胶管哈哈!无比放心了

网友:

8错8错。。。顶

网友:

呵呵用MABUCHI的马达!性能超好啊!不会是GWS的动力组吧?

网友:

图中是什么动力组?

网友:

注意。经过这样改制的折叠桨,实际螺距比改造前用的桨要大。

网友:

马不骑是那里的,如何?

网友:

好!用1047桨做的吧?350C带得动吗?有否测过电流?
另外硅胶管是作何用的?我看你两边都是并死的螺帽啊。

靠近大齿的一段也是硅胶管吗?这一段不能用有弹性的东西呀,否则坠机时轴向后窜,轴上与大齿相接处的花键会向后把大齿后的含油轴承挤坏,我已经干过一次了,后来我换了轴承后,大齿前套了一段有机玻璃管,这样轴就不会向后窜了。
当然了,本人水平较低,数次垂直入地,以你的吊机水平来说,应该不会上演这种镜头啦。

网友:

毁两桨做一桨奢侈了点吧!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3/11 07:50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天上的鱼2004/03/11 10:01am 发表的内容:
好!用1047桨做的吧?350C带得动吗?有否测过电流?
另外硅胶管是作何用的?我看你两边都是并死的螺帽啊。

靠近大齿的一段也是硅胶管吗?这一段不能用有弹性的东西呀,否则坠机时轴向后窜,轴上与大齿相接处 ...
靠近大齿的一段就是硅胶管,你怕他会压缩就上多几圈压缩,让齿轮盘和轴承间又预应力,我实际使用来看,非常有效,抗冲击能力强,但如果用不可压缩的套管会没有缓冲效果,轴容易弯。至于前面的那段没什么别的用途,我是为了方便安装螺旋桨保护器才套上去的。
折叠浆就是用1047搞的,螺距我没变到,和原来一样。我得飞机现在因为加了起落架,起飞重量都有290g了,但用折叠桨从头到尾随便垂直吊机,感觉和1147没什么区别

楼主:

下面引用由sgyyj2004/03/11 08:50am 发表的内容:
呵呵用MABUCHI的马达!性能超好啊!不会是GWS的动力组吧?
哈哈~就是GWS350C啊,

网友:

加了起落架,起飞重量只有290g,你的重量控制的真不错啊!我的3DX加了起落架后,起飞重量约320g,用350C配1047桨吊机没有问题,但略感吃力,换用超越的370及1265桨后,感觉好多了,动力充沛还很省电。
跑题了,呵呵!过几天也做副折叠桨玩玩。

网友:

350ccs
你们用的是什么电池阿?
我得也是350 不知道用什么电池
怕电池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