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电动机如何消火花?

楼主(2004-03-11):
我看有的是用25伏470微法的电解电容两个,负极接在一起,两个电容的正极分别接在电动机的两个接线柱上。可以吗?

网友A:
用两颗104独石电容就可以了。。分别从两个接线柱连到电机外壳上效果比较好。。

网友B:
不能用电解电容,用独石电容或者瓷片电容,0.1uf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