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蚂蚁的动力组、舵机

楼主(2004-03-12):
   几天前从蚂蚁那买了新款370动力组一个,6克舵机2个,试用了一下,情况如下:
   370动力组,8.4v1000mAh镍氢电池,1080桨。我是装在飞机上试的,飞机重300克,垂直情况下根本拉不起来,说明拉力小于300克(不会吧!不是有人说320克吗?只有个别的是200来克,不会是让我赶上了吧!)
   舵机相对乐观一些。在4套不同的设备(满电)上试用情况如下:
   4vf                   短时间还行,时间一长就跳开了
   xp652(ppm制式)        同上
   max66(pcm)          正常
   max(pcm)            正常
看来要用蚂蚁的舵机,是要有好设备的,而动力组就凭运气了。

网友:

请问你的 镍氢电池是 7号的吗? 怎么容量那么大?
舵就跳开了是什么意思,是指就开始跳舵?

楼主:

是指跳舵,我用的电池是专门到电子市场封的,型号是1/2A的,大概一节直径1.5cm,长3cm,单节重19克多一点,电池组(包括电线,封皮)全重142克,我今天刚封了一个8.4v 600mAh的电池组,重95克电池是2/3AA的。还有1000mAh不算大吧?不是有人在买3000毫安时的镍氢吗?

网友:

那是玩车的吧, 3000毫安时的镍氢单颗大概就重 60g 了。
看来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用蚂蚁的设备最好是好一点的遥控配套,最起码也要好一点的电淍配套,我有一套蚂蚁的舵机,在蚂蚁的电调下就一直跳个不停,换上GWS的马上就好,真怪了,前些天,我低价处理给模友了,在他那里就一点事没有,怪了!!

网友:

那你用1047试一试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eett在 2004/03/12 12:20pm 编辑]

电池烫吗?我用1800mah锂电,我曾经用6节1800mah民用GP试验,当时用火鸟动力,结果原来300g的拉力变成220g,而且电池滚烫,后来拆开电池组,所有的电池塑料皮都融化了,幸好没短路。370动力组电流也在8-9A,不是什么电池都行的。

网友:

一般的氢电放电性能不行,我试过也就6A多点, 6*8.4=50.4W, 50瓦功率的话要是无刷可以达到300克以上拉力倒不是问题,有刷马达就难作到了~~
换电池吧

网友:

1000ma的电池肯定没问题,应该不是电池问题拉

网友:

我用蚂蚁的电调,4VF。
SG50 VS PICO F+/BB
速度:一样
重量:小于
角度:一样
状态:有时抖动 不抖动
声量:远大于
力度:感觉小于
价格:远平于
说明:柏萨达与A6是有区别的,但都是好车。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pplewong在 2004/03/12 04:52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一土牛一2004/03/12 04:30pm 发表的内容:
我用蚂蚁的电调,4VF。
SG50 VS PICO F+/BB
速度:一样
重量:小于
...
你用这辆台车比喻好像不太合适,我觉得应该说‘奇瑞QQ和来思劳思都是车,都能够开’^_^

网友:

是的,反正能用。

网友:

哈哈,这句经典

网友:

关键不是在容量,是电池的内阻和是否支持大电流放电。内阻大的电池,大电流放电时很多功率损失在电池本身。

网友:

不知道6G的如何,打算买

网友:

我的SG60 和 303bb 正在路上呢~哈哈~~反正能用,而且价格和性能都摆那了,
如果真能完全比的上 GWS futeba jr 的舵机,那他们卖给谁啊~~~~~~~
同意楼上的看法,其瑞的车老出毛病,可还是能卖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