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空飞行的正确发射天线摆向。

楼主(2004-03-12):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3/11 10:55pm 编辑]

这2天又摔了几次,因为场地小,我都是超低空飞行,摔的原因都是舵机跳舵指挥失灵造成的,今晚回来反省N久。。。。。无意中摆弄遥控居然发现,当你的以水平平行飞机的高度用天线正对飞机的时候,跳舵现象会马上出来(这和超低空正对自己飞行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原来这几天的摔机都是这个原因,看来大家要记住以后超低空飞时候发射天线要垂直指导向天空才是最安全的方法。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3/11 10:53pm 发表的内容:
这2天又摔了几次,因为场地小,我都是超低空飞行,摔的原因都是舵机跳舵指挥失灵造成的,今晚回来反省N久。。。。。无意中摆弄遥控居然发现,当你的以水平平行飞机的高度用天线正对飞机的时候,跳舵现象会马上出 ...
不会吧?你用什么发射机?我的随便摆都好,坐在地上都没问题。

楼主:

我得3810 不会是发射机出问题了吧?平时玩油机的时候飞很远都没事啊、超小接受机我换了2个都是一样,就是没晶振换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3/11 11:34pm 发表的内容:
我得3810 不会是发射机出问题了吧?平时玩油机的时候飞很远都没事啊、超小接受机我换了2个都是一样,就是没晶振换了
那就怪了!!我就没碰到这种情况了,或许是小接收机灵敏度问题?

网友:

我用4VF、飞高6通接收机、蚂蚁舵机也是如此,太可怕了!
接收机换用R136F或舵机换用GWS的舵机,现象消失,说明飞高接收机及蚂蚁舵机均易受到干扰。唉!还是那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我现在体会到,设备上绝不要省那几个钱,否则频频炸机不仅耽误功夫、损失财物,更重要的是精神损失——明明不是我的技术问题,别人却清清楚楚地看到飞机结结实实地栽下来了。

网友:

偶没碰到过。。

网友:

超低空飞行,应该在不远的地方,按理应该接收更可靠。只在距离较远时,由于发射天线是垂直极性的,最大输出方向为垂直于天线方向,因此避免发射天线指向空中被遥控的模型。
可能的问题是许多微型接收机没有RF-AGC ,在近距离时,接收机高放(或混频)输入信号过载了。
futaba的接收机大多都有此电路,国产的大多没有,GWS的8克接收机也没有。

网友:

呵呵~~我刚才也试了一下  FF9+飞高6通
只有在不拉发射机天线的情况下,距离接收机15cm左右。
用发射机天线指着接收机来回晃动,当天线正指向接收机的时候,舵机确实有反映(能听到舵机齿轮声音,但舵机盘没有动作)。
~~拉开天线或离开这个距离就没问题了~~~

网友:

原来还有这个学问的啊?

网友:

没注意到,要是真这样还真要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