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弹射起飞涵道机!!!

楼主(2004-03-12):
[这个贴子最后由28788bj在 2004/03/12 09:16am 编辑]
我要向他学习了

网友A:
皮筋在那里阿。皮筋在那里阿。。。。:)。。。

网友B:
好棒的场地,口水流ing..........

楼主:
仔细看飞机前面有一根很长的线 应该是皮筋或是牵引线

网友A:
哦哦哦哦。。看到了。。好棒好棒。。。又那么好的场地手投都可以了。还用弹射。。奢侈阿。。奢侈

网友C:
[这个贴子最后由飞行无极限在 2004/03/12 07:32pm 编辑]
看看这个录象:
http://www.hobby-lobby.com/media/VAS005-F5.wmv
懒得贴图了,自己来这看吧!
http://www.hobby-lobby.com/field_f5.htm

网友D:
弹射板的结构是怎样的呢 早就有兴趣做个弹射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