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过三角翼的进来指教!!

楼主(2004-03-12):
接收线如何处理?
侧身容易失速吗?(展翼85cm,380直驱)
谢谢指教。

网友A:
上efly98的gazi贴看看吧

楼主:
整个论坛给我看透了。

网友A:
你有什么不明白?讲出来?

网友B:
天线贴在一边的机翼上就行了,至于失速加个垂尾啊

网友C:
天线尽量伸展,不要让螺旋桨打到就行
这机型垂尾面积有限,面积大不成比例难看,而且一般都没有垂直尾舵,所以基本是平飞或倒飞,侧飞掉高度厉害(当然速度够快的话就好许多),比较灵活,初飞多会摔。

楼主:
天线贴在机翼上,解决问题了。
昨天,前天试天尚算成功。就是侧身容易失速,有垂翼。上天上十次,没有一次安全落地,摔完再摔,不过实在是耐摔,没法子摔坏~~~哈哈哈!
筋斗都会失速~~~~~转小弯失速。真的难飞,不知道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A:
一土牛一 有时间发个图上来看一下

楼主:
这是处女机,没有装修过的。

楼主:
还有大把短片的,但上传有点麻烦。

楼主:


网友D:
加大上翻角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
估计会好点,可能好不了多少,不能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