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E泡沫材料的机身用什么胶粘好?

楼主(2004-03-13):
我已试了补带胶、502、AB哥俩好、504胶、乳胶,没一种能使用的,有没有专用的

网友A:
其实双面胶就挺好。
难道AB胶也不行?
那试一下塑料焊枪用的热融胶棒,不知PE温度能否承受。用蜡烛融化一点试试。

网友B:
703或者705硅橡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