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380特技电动飞机

楼主(2004-03-14):
 新改进型380电动特技飞机完工,仿F3A机型,双凸对称翼型,中单翼无上反角,翼展840,机长680,重量460克,花了大量时间对飞机的美化,比我做的第一架380电动飞机好看多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test在 2004/03/13 09:59pm 编辑]

 首飞失败,将电动机轴撞歪,其余安然无恙

网友:

轴弯了,那怎么办?

网友:

用铁钳一扭即可,我的云舞者经常这样做,但没有这师兄的弯得离谱。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eett在 2004/03/14 07:25am 编辑]

我也正打算做,但正考虑用对称翼形的可行性,还有正犹豫用380还是用370减速组,还有正在怀疑其特技效果能有几分,老兄正好提供点意见。从照片上感觉你的平尾和垂尾都小了点。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3/14 07:24am 发表的内容:
我也正打算做,但正考虑用对称翼形的可行性,还有正犹豫用380还是用370减速组,还有正在怀疑其特技效果能有几分,老兄正好提供点意见。从照片上感觉你的平尾和垂尾都小了点。
建议用380直驱

网友:

哈哈,哪里都有翼龙的足迹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test2004/03/13 09:50pm 发表的内容:
新改进型380电动特技飞机完工,仿F3A机型,双凸对称翼型,中单翼无上反角,翼展840,机长680,重量460克,花了大量时间对飞机的美化,比我做的第一架380电动飞机好看多了。
(photo.5imx.com/up/0403/20039121384 ...
外形很想挑战者

网友:

垂尾看上去是小了一点.但我看方向力臂挺长.
主要是动力不足!

网友:

建议用NACA2412翼型,这样滑翔性能不会差,而且兼顾了特技性能。
大飞机用对称翼型着陆地速度是比较大地,而比较小地油机一般也是用大弯度地翼型,照样做特技阿。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天狼行空2004/03/14 12:44pm 发表的内容:
建议用NACA2412翼型,这样滑翔性能不会差,而且兼顾了特技性能。
大飞机用对称翼型着陆地速度是比较大地,而比较小地油机一般也是用大弯度地翼型,照样做特技阿。
同意!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eett在 2004/03/14 01:25pm 编辑]

用zzwen的1:3.71  380减速组怎么样?
我也觉得一般370减速组减速比太大,飞机有拉力,没速度。
我手上只有naca2312,和2412差别大吗?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test在 2004/03/14 05:21pm 编辑]

飞机详细资料:
机身:EPE
机翼:白色泡沫,中段用木条加强,翼型:NACA0012
尾翼:5mm KT板
翼龙3通道收发
翼龙9克微舵 2个
航佳电调
FULLY 380 电机
8.4伏1000mah镍氢电池组
7*4螺旋桨
翼龙起落架

网友:

下面引用由test2004/03/14 05:03pm 发表的内容:
飞机详细资料:
机身:EPE
机翼:白色泡沫,中段用木条加强,翼型:NACA0012
尾翼:5mm KT板
...
可怜的龙!

网友:

涂装丑了点儿

网友:

我觉得你和我一样,精神可佳,我并不是买不起好飞机,其实我自己做花的钱更多,但就是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