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安装

楼主(2004-03-14):
请问螺旋桨安装时需要稍微向下吗﹖还是与机身成水平﹖

网友:
螺旋桨安装要与电机轴垂直,要不螺旋桨效率会很低,你所说的下拉和右拉是靠改变电机安装位置来做到的。

网友A:
只要你不是用550级别以上的电机,拉不拉无所谓。小动力电机提供拉力小,影响很小。要拉,向下2-3度(高置发动机和鸭翼除外)。

楼主:
噢﹗明白了

网友B(2012-11-03):
学习中,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C:
学习了,桨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