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电机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4-03-14):
近来看了好几篇有关无刷电机的文章,发现无刷电机的构成和我所了解的步进电机的构成是一模一样的,请问我了解的对吗?还有就是那么无刷电机的电调的原理是不是就是控制步进电机制原理???

楼主:

不会没有懂回答吧?????????

网友:

如果确定你的步进电机确实无刷的,当然电调也是无刷的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eett在 2004/03/15 09:23pm 编辑]

无刷电机有两大类(我分的),一中是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目前模型上用的都是这种。只要电调产生三相交流电就行。一种就象步进电机,靠比较复杂的电路控制,一般不做为动力电机,而作为控制电机。
二这应该不同。
三相交流异步电机是利用三相电很方便地就能产生旋转的磁场,如果线圈在外,那么内部可以是一个封闭的铝罐,这个铝罐可以被想象成无数单匝线圈,当磁场运动,可以根据左右手定则看出铝罐会产生与磁场,这个磁场正好永远与旋转磁场的下一个运动方向相吸,而和后一方向相斥,就产生的转动。
比如380v交流电每秒60赫兹,电机转速为50多转(不一定),反正不能同步,否则就不会产生磁场了。所以这种电机不能精确控制转速,和步进电机不同。

网友:

eett兄,模型上用的无刷电机好像是交流同步电机吧?异步电机效率低下,现在即使在工业上也有被取代的趋势。
还有你那转速计算好像也有些问题吧?“比如380v交流电每秒60赫兹,电机转速为50多转(不一定)“,好像要快得多的吧?

网友:

惭愧,工业的我了解一些,的确不会超过60,除非有电路驱动,但模型的我了解就少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瑞克在 2004/03/16 05:28pm 编辑]

嗬嗬,我只是参与讨论一下而已,工业上用的交流电频率是60赫兹没错,但是“电机转速为50多转“就有些奇怪了。除了特种的慢速电机,你见过一般使用的工业电机每秒一转都不到的吗?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的同步转速为,其中参数P为电机的极数。

网友:

下面引用由瑞克2004/03/16 05:25pm 发表的内容:
嗬嗬,我只是参与讨论一下而已,工业上用的交流电频率是60赫兹没错,但是“电机转速为50多转“就有些奇怪了。除了特种的慢速电机,你见过一般使用的工业电机每秒一转都不到的吗?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的同步转速 ...
他说的应该是每秒的转速

网友:

中国的交流电频率是50赫,日本和美国是60赫。异步电机转速略低于该公式,没有这个转速差它转不了。交流永磁或磁滞电机才同步。异步电机效率并不低, 高于有刷永磁直流电机,只是低于永磁同步电机和无刷直流电机,但都在93~95%左右,相差不过1~2%,它效率高,结构简单,成本低,工作可靠,寿命长,在工业上还看不出有谁能取代它。关于各种电机的比较,电动汽车方面的资料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