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taa

楼主(2004-03-15):
[这个贴子最后由lyldesert在 2004/03/15 09:28pm 编辑]

请问你的锂电怎样联接?电池插头怎么做?电池组怎么和手机充电器相联啊?
要不请你发图片描述制作的全过程,让我们好好学习学习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taa在 2004/03/14 08:34pm 编辑]

http://www.5irc.com/order.asp?user=ltaa&Submit22=%D5%D2&mode=3
不好意思,没时间帮你仔细找,你先自己在上面的网址翻翻看,应该能找到的。

楼主:

谢谢了!
你能否把你现有的用来飞翼龙(可以飞很久的那种)的锂电和配套的充电器卖给我,我懒得去配,呵呵:)

网友:

下面引用由lyldesert2004/03/14 08:56pm 发表的内容:
谢谢了!
你能否把你现有的用来飞翼龙(可以飞很久的那种)的锂电和配套的充电器卖给我,我懒得去配,呵呵:)
  锂电翼龙看此页: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6&topic=312
  锂电和充电器我还要用啊!
  其实很简单的,充电器买爱立信398的就行(牌子是金力龙,扁扁的蛤蟆形),充电电压7.2V,截止电压是8.4V,最好再买一块小万用表。
  电池到专门卖二手笔记本电池的档口,向老板要G4的,最好买上一板(一整块笔记本电池,反正一定要带焊片的,便于焊接),回去还可以挑选一下,也便宜。两串两并一焊就行了。
  翼龙和火鸟的插头,在卖接插件的档口有卖,要多跑几家。老板会问你要多少(一般指几千个或几大包),要跟他说说好话,说单价可以贵一点儿(其实他就是觉得赚得少),总比不卖强。对了,最好带着插头去,那种样子的插头有好多种,很容易搞错。

网友:

强烈要求上传照片,我现在也没有领会怎么充电?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taa在 2004/03/15 04:14pm 编辑]

还有这个,负伤住院的锂电(AppleWong的)

网友:

请问G3,G4的规格是多少?(多大?容量是多少?)和18650相比差多少??

网友:

广州市G4卖几钱??

网友:

下面引用由lym06102004/03/15 05:32pm 发表的内容:
广州市G4卖几钱??
5-8元单颗!充电器10元,比原装电池还便宜。正版的LG应该是30元单颗!

楼主:

谢谢ltaa!
但是我还不太明白这两个问题,麻烦你解释一下,好吗?
电池插头怎么做?充电时,电池组怎么和手机充电器相联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lyldesert2004/03/15 09:31pm 发表的内容:
谢谢ltaa!
但是我还不太明白这两个问题,麻烦你解释一下,好吗?
电池插头怎么做?充电时,电池组怎么和手机充电器相联啊?
充电时用两条两端为鳄鱼夹的电线,分别接好充电器和电池就行了。先买来插头,用两条小短线一焊就行了啊。

网友:

把两颗电池并联充电可以避免因电池一致性不同而产生的影响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ltaa2004/03/16 08:57am 发表的内容:
充电时用两条两端为鳄鱼夹的电线,分别接好充电器和电池就行了。先买来插头,用两条小短线一焊就行了啊。
(www.zz-dm.com/pic/product/2003-12-23/915.jpg)
好的,明白了,非常感谢!!!

楼主:

ltaa兄,请问一下,卖电池接插件的档口在哪儿有?在二手笔记本电池的档口附近有无?还有一个,就是充电时电池极性和充电器极性如何对应?

网友:

下面引用由lyldesert2004/03/16 11:25pm 发表的内容:
ltaa兄,请问一下,卖电池接插件的档口在哪儿有?在二手笔记本电池的档口附近有无?还有一个,就是充电时电池极性和充电器极性如何对应?
1、我是在惠福路专门卖接插件的店买的,要多问几家才有;
2、将军东电器城旁边可能够呛;
3、晕倒..肯定是正对正,负对负啦。最好买个小万用表边测边充。

网友:

请问LTAA一定要点焊吗,普通的烙铁可以焊上去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hibingo2004/03/17 03:50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LTAA一定要点焊吗,普通的烙铁可以焊上去吗
到哪儿找点焊啊?就用烙铁干!焊得好一点绝无问题。

网友:

十分感谢LTAA耐心的指导,希望有空一起到珠江新城放飞,我飞过一次,真是爽,可惜就是电池只能飞20分钟左右。

网友:

还有个问题,7.2伏的充电器不可以直接充已经组好的电池组即四节电池吗,电压也只有7。2伏,为何你提到只能充两节,那不是要充两次才能充好一个电池组。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hibingo2004/03/18 09:36am 发表的内容:
还有个问题,7.2伏的充电器不可以直接充已经组好的电池组即四节电池吗,电压也只有7。2伏,为何你提到只能充两节,那不是要充两次才能充好一个电池组。
可以直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