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讨论]大家来讨论一下,无刷电动小3D方案!

楼主(2004-03-15):
方案一:华迈B20-15系列(共4种,不知使用哪种更好?)无刷电机。重量46克,但不知如何配比减速齿轮比,还有能否使用GWS350的减速动力架!桨如何配,能否使用GWS的桨!最好是1047的,这样就有蚂蚁的廉价桨可替换了?另外如果直接使用华迈的行星齿轮组呢?效果如何?用7.4伏的还是10.8伏的聚合物电池组?(这种方案的飞机可以在300克以内)
方案二:A28-15系列无刷!86克,但不知如何配比减速齿轮比,还有能否使用GWS400的减速动力架!桨如何配,能否使用GWS的桨!另外如果直接使用华迈的行星齿轮组呢?效果如何?用7.4伏的还是10.8伏的聚合物电池组?(这种方案飞机可以大一点。)
感觉上述两种方案用商场的10A无刷电调,应该没有问题啊!这样总共成本在1000元左右,如果这样改造,动力效果显著增强!那就不错!希望是油门三分之一多一点就能吊机!那才是真正的油机效果啊!!!并且电机也不易坏了!动力时间久了!
具体国内有人实践过了吗?请详细介绍啊!
附华迈数据网址:www.chinahimark.com/motor/brushless.htm
国外的样机:www.hobby-lobby.com/shockflyer-edge.htm
www.hobby-lobby.com/shockflyer-extra.htm
www.hobby-lobby.com/brushless_axi.htm
请大家多多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讨论]大家来讨论一下,无刷电动小3D方案!

你买过超越技研的动力组吗?我有2个,390g拉力不是吹的。唯一遗憾就是1365的桨太大。但加他们的电池,共145g,还有245g让你做飞机和设备,怎么都能飞呀。我认为无刷更应该用在电直和小特技上。

网友:
[讨论]大家来讨论一下,无刷电动小3D方案!

无刷固定翼好像没有人试过啊,小电直板块那里倒是不少朋友玩过。我很有兴趣,就是自己得电子方面得知识不够,希望有高人支点

网友:
[讨论]大家来讨论一下,无刷电动小3D方案!

因为发烧到用无刷做固定翼的还很少,我就快了。
我的计划是用540级无刷加锂电飞40级飞机,听说用行星减速后有2 KG拉力。

网友:
[讨论]大家来讨论一下,无刷电动小3D方案!

那电池,要一大堆哈

网友:
[讨论]大家来讨论一下,无刷电动小3D方案!

超越技研的7.2V1800mah 4节并联,我插头都买好了,也打电话问过他们,可以这么干,合7200mah,280g,爽飞半小时,也许还可以吊机,想想就美。

网友:
[讨论]大家来讨论一下,无刷电动小3D方案!

3D不知道,无刷电动象真机这里就有一堆:
http://www.e-flightline.com/
除精彩飞行录像外还有所用的马达型号、减速比、电池、浆 可以参照。

网友:
[讨论]大家来讨论一下,无刷电动小3D方案!

可惜我联不上。
和你的签名有关的问题:疫区周围3公里内的小鸡鸡是不是全部要扑杀?政府给补偿吗?

网友:
[讨论]大家来讨论一下,无刷电动小3D方案!

370级的3D的最适用的就是华迈B系列的马达,可惜不对国内销售~~
我打算用时从台湾买~~

网友:
[讨论]大家来讨论一下,无刷电动小3D方案!

祝你们成功!

楼主:
[讨论]大家来讨论一下,无刷电动小3D方案!

今天打电话,问过华迈公司,B款无刷很快就将在国内销售!
B20-15的轴径和普通的GWS350电机轴径相同!意味着GWS350可以直接换装B款无刷电机!当初华迈公司设计时就考虑到了这一点!!!并且有人已经实际试过!用7.4伏理电!效果绝对OK啊!!!

网友:
[讨论]大家来讨论一下,无刷电动小3D方案!

下面引用由wuyaoliang2004/03/17 08:41pm 发表的内容:
今天打电话,问过华迈公司,B款无刷很快就将在国内销售!
B20-15的轴径和普通的GWS350电机轴径相同!意味着GWS350可以直接换装B款无刷电机!当初华迈公司设计时就考虑到了这一点!!!并且有人已经实际试过!用7 ...
看国外网站B20系列应该要加个套才能用在370减速组上的!

网友:
[讨论]大家来讨论一下,无刷电动小3D方案!

如果飞机重量在400以内,还是用B系列马达。否则在选A系列的380级马达
用无刷的话,电压尽量高些,用10.8v吧。
那个转接座很简单,因因为B系列马达的固定螺丝孔的间距比普通370马达要小一些。
用一块圆形铝板,钻4个孔(间距不一样,一对与马达一样,另一对与动力组固定螺丝孔一样),2个孔固定马达用,另2个孔固定动力组用~
上个B系列马达的测试数据,GWS350C DS组齿轮,摘自《MAGIC的電飛新視界》

网友:
[讨论]大家来讨论一下,无刷电动小3D方案!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3/18 12:13pm 发表的内容:
如果飞机重量在400以内,还是用B系列马达。否则在选A系列的380级马达
用无刷的话,电压尽量高些,用10.8v吧。
那个转接座很简单,因因为B系列马达的固定螺丝孔的间距比普通370马达要小一些。
用一块圆形铝板,钻 ...
哇!!!12A有8XX克推力,爽死罗!!!改个京商的CESSNA180应该狠狠好飞啊!!!

网友:
[讨论]大家来讨论一下,无刷电动小3D方案!

真希望國內那位大蝦快點搞齣一套無刷固定翼3D,我也想學習學習

楼主:
[讨论]大家来讨论一下,无刷电动小3D方案!

我怎么找不到hacker的网站啊!

网友:
[讨论]大家来讨论一下,无刷电动小3D方案!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3/18 06:15pm 发表的内容:
真希望國內那位大蝦快點搞齣一套無刷固定翼3D,我也想學習學習
那用什么大侠啊,配置都出了,照着套就是拉!!!

网友:
[讨论]大家来讨论一下,无刷电动小3D方案!

下面引用由wuyaoliang2004/03/18 06:26pm 发表的内容:
我怎么找不到hacker的网站啊!
http://www.chinahimark.com/

网友:
[讨论]大家来讨论一下,无刷电动小3D方案!

呵呵~,想想自己其实就是没有作第一个吃螃蟹者得胆而已,我想大家得心理都一样。老外得无刷网页看多了,但国内真的没有完成样机出来,无刷是好,好到什么程度,是我们最关心得问题

网友:
[讨论]大家来讨论一下,无刷电动小3D方案!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3/18 06:58pm 发表的内容:
呵呵~,想想自己其实就是没有作第一个吃螃蟹者得胆而已,我想大家得心理都一样。老外得无刷网页看多了,但国内真的没有完成样机出来,无刷是好,好到什么程度,是我们最关心得问题
你就想罗,你以为吃螃蟹很容易啊,^_^,国内早就有人试了,华迈B系列用1047加370,^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