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电池?

楼主(2004-03-15):
小弟只有翼龙配套的一组电池,每次都未能尽兴.於是在东明电子买了一些锂电.打算三节串联用在翼龙上,谁知是废物,全速不足一分钟!!!(已充满90%)是不是我使用上的问题?5imx上卖的电池太奢侈,小弟只想买性价比不错的,多买几套备用.请各位大大给我指教!!用什么电池好?在哪里有邮购?

网友:

我用的是超越的,115,还算不错,但购买时要排期一段时间。

网友:

同样,推荐超越技研的,不过要3周后才有货。370满动力15分钟,380估计多于10分钟,而且我买了3节,可以并在一起给550供电,可飞20多分钟,我还打算买6节。强烈推荐,几乎是一 步到位的电池。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rabbit78在 2004/03/15 01:49am 编辑]

既然不是飞3D的,推荐SONY的18650.单个3.6V1350MAH,单个质量40克.一个才6-7块钱,性价比高得很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taa在 2004/03/15 09:47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03/14 11:46pm 发表的内容:
小弟只有翼龙配套的一组电池,每次都未能尽兴.於是在东明电子买了一些锂电.打算三节串联用在翼龙上,谁知是废物,全速不足一分钟!!!(已充满90%)是不是我使用上的问题?5imx上卖的电池太奢侈,小弟只想买性价比不错的, ...
锂离子电池一定要用SONY.G4,1.8-2.0Ah,不能三节串联,电流不够,要四节电池两串两并,绝无问题。

网友:

下面引用由ltaa2004/03/15 08:06am 发表的内容:
锂离子电池一定要用SONY.G4,1.8-2.0Ah,不能硬节串联,电流不够,要四节电池两串两并,绝无问题。
那除了 sony g4 外用其他锂电不可以吗?
最近好像很流行什么 18650 的,这个可以吗?

网友:

ltaa:
SONY.G4,1.8-2.0Ah那里有卖?一般好像都是18650 1350mah的

网友:

18650是指外形,18mm直径,650mm高,还有一种17650高度一样,直径为17mm。
G3好象是1.8Ah,G4可能也是1.8Ah,也许更高,但主要是放电能力强,发热小,只要不是3D机,基本都可以拿下,自己已试过珍珠港、J3、翼龙、火鸟400和雷鸟电直,均获巨大成功。
最新消息,同事的G4锂电翼龙和J3,放置整整半年后(中间没有补充电),昨天爽飞成功,毫无问题!漏电流真小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ltaa2004/03/15 09:45am 发表的内容:
18650是指外形,18mm直径,650mm高,还有一种17650高度一样,直径为17mm。
G3好象是1.8Ah,G4可能也是1.8Ah,也许更高,但主要是放电能力强,发热小,只要不是3D机,基本都可以拿下,自己已试过珍珠港、J3、翼龙 ...
点解我去了几次陶街和解放路都无搵到有1800mAh以上的18650嘎??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zc在 2004/03/15 01:15pm 编辑]

哈哈,帅呆了,我也要买

网友:

下面引用由byrne2004/03/15 11:06am 发表的内容:
点解我去了几次陶街和解放路都无搵到有1800mAh以上的18650嘎??
要向老板要才行,参考下面: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 ... pic=1123&show=0

网友:

下面引用由byrne2004/03/15 11:06am 发表的内容:
点解我去了几次陶街和解放路都无搵到有1800mAh以上的18650嘎??
要向老板要才行,参考下面: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 ... pic=1123&show=0
另容量电池上并没有标示,但可以通过购买的笔记本电池上标的电压和容量换算出来。

网友:

LG的2000ma也可以

网友:

在广州市 的G4多少钱一节??

楼主:

下面引用由rabbit782004/03/15 01:48am 发表的内容:
既然不是飞3D的,推荐SONY的18650.单个3.6V1350MAH,单个质量40克.一个才6-7块钱,性价比高得很
我的就是18650啊!在东明买的.用在翼龙里30秒内发高热并且电机迅速降速.(我用3.6v座充对三节电池分别分三次充到绿灯,然后串联成10.8v用在翼龙上).是假货的原因吗?差点想扔掉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ltaa2004/03/15 08:06am 发表的内容:
锂离子电池一定要用SONY.G4,1.8-2.0Ah,不能三节串联,电流不够,要四节电池两串两并,绝无问题。
请教:为什么电流不够呢?翼龙随机附的电池才1000mah啊!三节串联为何电流不够?不明白,请赐教!!!另外真的有专卖笔记本电池的店吗?哪里有?

网友:

需要并联提高整体的放电能力,单体的放电电流太低。
串联是提高电压,放电电流还是按单体的最大放电电流计算的。
所以两串两并(2S2P)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taa在 2004/03/16 08:48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03/16 03:09am 发表的内容:
我的就是18650啊!在东明买的.用在翼龙里30秒内发高热并且电机迅速降速.(我用3.6v座充对三节电池分别分三次充到绿灯,然后串联成10.8v用在翼龙上).是假货的原因吗?差点想扔掉了!!!(photo.5imx.com/up/0403/2003943 ...
1、要记住G3.G4锂电是翠绿色的,塑料皮上能找到G3.G4的字样,就象我头像那个样子。你的那两个蓝色的是SONY,但都是低档次的型号,还有红色好象是三洋的,一般都不行,放电电流小发热厉害(改装到如手电筒、电蚊拍、收音机、热水器甚至航模遥控器的电池,以上我都改装过,很好使,已经离不开锂电了。);
2、1000mAh这种标记代表电池容量,跟放电电流有一定关系但不是绝对的关系,对锂电来说,同等容量放电能力赶不上镍电,所以对于380级动力一定要两串两并才行。

楼主:

谢谢各位高人指教!!已明白了一些.用我那"低档次型号"试了一下两串两并,放电时间确实长了很多.发热也不大.但一分钟后电机速度下降20%,然后以此速度能维持一段较长的时间.
1.估计三串三并会很好.但会否10.8v电压太高对设备有伤害???而且头太重了.
2.另有个奇怪设想:三串并两串将是什么效果?
3.G3和G4的分别是什么?性能那个更好?到电脑城卖手提电脑的店会否有卖?但估计很贵呢!

网友:

我个人认为东明的电池只能够用在底电流的场合,比如发射机,压降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