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无刷改挑战者,给点意见!

楼主(2004-03-17):
[这个贴子最后由applewong在 2004/03/16 07:36pm 编辑]

想参考华迈的Cyclone E3A(旋风E3A),有哪位知道他的数据吗,是否用减速组,用几伏电池,几安,谢谢!

网友:

挑战者用B系列的马达+减速应该可以胜任,电压最好用11.1v离电.这样速度不会太快,但较省电, 估计电流10A以内,

如用380级的无刷+直驱,飞特技应该更好~不过这样电流会大一些~~估计超过10A以上

楼主: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3/17 12:08pm 发表的内容:
挑战者用B系列的马达+减速应该可以胜任,电压最好用11.1v离电.这样速度不会太快,但较省电, 估计电流10A以内,
如用380级的无刷+直驱,飞特技应该更好~不过这样电流会大一些~~估计超过10A以上
改挑战者当然想要直驱拉,不知怎么配好,想拉力比大于1。2

网友:

老大货那么多,最好多试试
我帮你翻了几天台湾网站,很少有用华迈的380无刷马达。
不过配置也就那些,区别不是很大~
380级无刷马达,KV值在2000左右的吧,桨一般6~7英寸。你根据你手头东西试下吧
桨先试APC 7*5 和6*4 我看这两个桨用的比较多,电压用9.6v氢电或11.1v离电。

楼主: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3/18 12:43pm 发表的内容:
老大货那么多,最好多试试
我帮你翻了几天台湾网站,很少有用华迈的380无刷马达。
不过配置也就那些,区别不是很大~
380级无刷马达,KV值在2000左右的吧,桨一般6~7英寸。你根据你手头东西试下吧
...
   ^_^,问题就是我没什么浆!!!都是1047以上的。
   不过想试试你说的20-15-4100,配1080浆,11。1v,拉力有700克,电流也不大,10A。或20-25-2700转,直驱,8。4v镍氢,7×4浆(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3/18 01:52pm 发表的内容:
^_^,问题就是我没什么浆!!!都是1047以上的。
   不过想试试你说的20-15-4100,配1080浆,11。1v,拉力有700克,电流也不大,10A。或20-25-2700转,直驱,8。4v镍氢,7×4浆(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减速是飞3D或慢飞
挑战者要用2025直驱
电压高点比较好,能充分发挥无刷的高效率,低电压弄不好还不如有刷~

楼主: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3/18 11:02pm 发表的内容:
减速是飞3D或慢飞
挑战者要用2025直驱
电压高点比较好,能充分发挥无刷的高效率,低电压弄不好还不如有刷~
我问了:华迈的是用:1,B36-15,用4.43:1,14×10的浆,1300ma氢电。2,A36-30-2,1500转,11×8浆,拉力都在1200克左右。我想用A28-15在挑战者应该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