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助]大家的kt板3D机尺寸?

楼主(2004-03-17):
 大家的kt板3D机尺寸一般是多少?(翼展、机长、翼面积)

网友:
[求助]大家的kt板3D机尺寸?

70-80公分為好大暸重量不好控製,小暸反扭力太強。不好飛,長寬一般都是一樣得

网友:
[求助]大家的kt板3D机尺寸?

[这个贴子最后由eett在 2004/03/18 10:13pm 编辑]

我的翼展90,310g。

网友:
[求助]大家的kt板3D机尺寸?

我做过70~90的
建议做大些,比较好飞

网友:
[求助]大家的kt板3D机尺寸?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3/18 11:05pm 发表的内容:
我做过70~90的
建议做大些,比较好飞
同意!

网友:
[求助]大家的kt板3D机尺寸?

其实大一点,重不了多少。20g到头了。其实大10cm,中10g左右。

网友(2020-09-03):
翼展1.2m机身0.9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