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碳素杆和副翼的转弯控制??

楼主(2004-03-17):
菜鸟请教:
1:碳素杆16元(50厘米)一支的价格是否合适?
2:副翼的转弯控制与尾翼方向舵的转弯感觉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下面引用由wzh2004/03/17 02:50pm 发表的内容:
菜鸟请教:
1:碳素杆16元(50厘米)一支的价格是否合适?
2:副翼的转弯控制与尾翼方向舵的转弯感觉有什么区别?
答一:不知道。
答二:副翼转弯比方向舵转弯更迅速灵活。若你要飞只能控制两个舵面的飞机,并且想在强风乱流中飞行,那一定要采用副翼+升降舵的控制方式。

网友:

多粗的?

楼主:

直径将近1厘米,空心的。是峨嵋2000 540电动滑翔机上的连接杆。想买几根用来固定
机身。峨嵋2000 玻璃纲的机身太脆弱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zc在 2004/03/17 06:06pm 编辑]

所有机动飞行都是绕飞机的三个旋转轴中的一个或多个产生的。它们被称为飞机的纵轴、横轴与立轴。通常把飞机的中心作为三个轴的参考点,理论上认为飞机的全部重量都集中于这个点。由于三个轴都通过这个点,所以说飞机总是随其重心运动,而不涉及到哪个轴。副翼、升降舵和方向舵产生的空气动力使飞机绕这三个轴偏转。
副翼控制绕纵轴的滚转运动;升降舵控制绕横轴的俯仰运动;方向舵控制绕立轴的偏转运动。
1、纵轴
当偏转副翼时,立刻就产生一个绕纵轴的滚转运动。因为两个副翼的偏转方向总是相反的,所以每个机翼的形状及其升力受到的影响不同。偏转的副翼改变了翼弦和每个机翼靠翼尖部分的有效弯度。右翼的迎角增加,升力也相应地增加。同时,左翼的迎角减小,升力也减小。由于右翼的升力大于左翼,因此飞机将向左滚转。
2、横轴
因为水平安定面可以看成一个机翼,升降舵的动作与副翼差不多。通过偏转升降舵改变水平安定面的翼弦和有效弯度。向下偏转升降舵时,增加了水平安定面的迎角,产生了更大的升力。此升力引起机头绕横轴下俯。最后的结果是减小了机翼的迎角,使飞机从整体上处于下俯姿态。
3、立轴
当方向舵偏转时,方向舵在气流中偏转。这将产生一个空气动力,该力使飞机绕立轴转动,称为飞机的偏转运动。方向舵可以左右偏转。垂直安定面也可以看成一个机翼,方向舵的偏转改变了它的有效弯度和翼弦。方向舵向左偏转时,随着翼弦的改变,迎角也发生变化,产生的空气动力方向指向垂直安定面右方。这就使飞机尾部向右运动,而机头向左偏转。

网友:

我买同样的鱼杆是10元。10mm直径X50cm长,16克。
我感觉方向舵一打,飞机就转弯了。而副翼一打,飞机先侧过来,然后再转弯。当然都要拉杆。

网友:

对,用钓鱼杆,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