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个蛤蟆形锂电充电器,一个7.2V一个3.6V

楼主(2003-06-03):
[这个贴子最后由ltaa在 2003/07/08 02:48pm 编辑]

挺好用的,可以充火鸟和珍珠港的锂电及其他一切锂电,到截止电压自己会停,不用卡时间和监测电压。

网友:

手机市场买的?

楼主:

对!便宜,12元一个,解决锂电充电问题。

网友:

便宜是便宜,不过自动控制功能差点

网友(2003-07-08):

请问7.2V的是用来充单节的吗?
3.6V的呢???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ltaa在 2003/07/08 02:49pm 编辑]

7.2V的是用来充两节的,3.6V的是用来充单节的。
原图片已经链接不上了,可能因为该像册改为浮动地址了,现重新上载了图片。

网友(2004-09-27):
ltaa  在 2003-6-3 02:55 PM 发表:

[这个贴子最后由ltaa在 2003/07/08 02:48pm 编辑]

挺好用的,可以充火鸟和珍珠港的锂电及其他一切锂电,到截止电压自己会停,不用卡时间和监测电压。
http://www.99diy.com/cgi-bin2/cgi-bin/upload/upfile ...

手机用的旅行充电器一般品质不高,好些的里面有开关电源,很多是用电容直接降压的。我检测过十多台,充电截至电压都是不很准确。充电截至电压低些还好,就是充好的电池容量小些。充电截至电压过高,会对电池造成伤害。最好检查充电截至电压是否正确再使用。

网友:
便宜嘛~~我也有几个蛤蟆充电器~~以前飞蝴蝶用的~~用着还可以~~

网友:
市场上有一种飞毛腿牌的蛤蟆充不错,是开关电源的,用LM324做放大来检测电压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