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PDF格式换为CAD格式

楼主(2004-03-19):
想用A1纸张来打印CAD格式得,无奈3DFX得图纸是pdf格式得,全是小块A4得蛢接,麻烦哈。怎么转换啊?

网友:

我用的笨办法。先用抓屏抓图,用CAD导入图片(注意比例),在CAD中新建一图层用直线和曲线连接,最后关掉图片层。打印时选1:1 OK!

网友:

CorelDRAW!!!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3/19 04:58am 编辑]

CORELDRAW我懒得安装了,抓图蛢接图。。。

用手指点击图片放大观察

楼主:

CAD格式已经描绘完毕,需要的朋友打个招呼!

网友:

好呀,给我一份吧,谢谢!
apple112105@sohu.com

网友:

要!!
46010219@163.com

网友:

有需要转换的朋友请把原图发往FG320@163.COM 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

DXF格式的KT3D图:)
翼展800mm

网友:

谢谢,给我也来一份。xindaa@sina.com
我不懂,用什么抓图呀。怎样输入CAD。我想学习CAD。请指教。

网友:

请给我一份
     zhuqiang024@163.com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3/20 06:51pm 编辑]

我是本行就是搞建筑设计CAD的所以觉得CAD好用点,当然COLORDRAW或者别的也可以,抓图?就是按键盘的Print Screen 键哈,调到PHOTOSHOP平图,至于CAD怎么用就看你有没有兴趣了。以飞猫老大的经验2天应该可以调用里面的基本功能了,对于勾勒图纸这样简单的工作绰绰有余啦。CAD好处就是可以出大图。精确,矢量绘图,修改设计都很方便
图纸我都发到大家邮箱了,没有那么大的打印机就去专门打印工程图纸的打印店,或者大的广告店去吧。

网友:

我还是不明白,图片格式能调入CAD吗?是否用什么转换软件

网友:

王子!给我来一份
jrdok@sohu.com

网友:

在CAD当中选“插入”——“光栅图象”——选择你要的图片——在“比例”下的“在屏幕上指定”前的勾去掉——选“确定”;然后在屏幕上的任意位置用鼠标左键点一下就可以插入了图片太小的话可用“SC”命令放大,还可镜像处理。

网友:

3DFX那有下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lym06102004/03/23 01:34pm 发表的内容:
3DFX那有下的??
??
显卡啊?

网友:

不是好像 3DFX
也是一个模拟的软件
我以前下来过
但现在不知有那下了
你个小子快上\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