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什么电调替换翼龙的原装电调呢?

楼主(2004-03-19):
原装的不太好用呀

网友A:
买个GWS的ICS-480,接口都不用换,直接就装上~爽

网友:
50A左右的吧

楼主:
原装的号称就是50A的

网友B:
不要那么夸张~~10A以上就可以

网友A:
财神说的50A是说翼龙上的~GWS的ICS480是25A(MAX)的

网友C:
翼龙的电流决不超过10A,用航佳的2克10A电调就足够了!!!

网友A:
呵呵,是啊,撑死都到不了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