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翼龙

楼主(2004-03-19):
按照网上各位的经验,我将翼龙主翼边缘都贴上透明胶带,可是边角处很难贴平,总是有皱折,不知是否会影响飞行。另外能否将整个翼面都贴上透明胶带?给点意见,我马上就要去练习飞行了。

网友:

不会有太大影响 放心去飞

网友:

我整个主翼都用封箱透明胶缠了一圈半有多,然后又用热缩膜包了起来,现在确实是很结实,但是,重量上去了,单单这次加强,足足加重了60克!!!!!!
飞起来有点重,不太好控制,对于我来说,没问题,但是你是新手练习,这个我可不敢说,呵呵,尽量的轻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szc2004/03/19 12:36pm 发表的内容:
我整个主翼都用封箱透明胶缠了一圈半有多,然后又用热缩膜包了起来,现在确实是很结实,但是,重量上去了,单单这次加强,足足加重了60克!!!!!!
飞起来有点重,不太好控制,对于我来说,没问题,但是你是 ...
呵呵,咱俩得握握手才行啊!
我跟你的做法差不多,只是没用热缩膜包而已。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qm2004/03/19 11:59am 发表的内容:
按照网上各位的经验,我将翼龙主翼边缘都贴上透明胶带,可是边角处很难贴平,总是有皱折,不知是否会影响飞行。另外能否将整个翼面都贴上透明胶带?给点意见,我马上就要去练习飞行了。
最好是把整个主翼,尾翼,水平翼都用透明胶包个严实,边角皱没问题的。
我现在养着的那只翼龙就是这么个做法,放心飞好了!

网友:

可是我现在很羡慕我的翼龙在没有加强之前的重量啊,那时候很轻,飞起来很轻松哦

网友:

下面引用由szc2004/03/19 12:36pm 发表的内容:
我整个主翼都用封箱透明胶缠了一圈半有多,然后又用热缩膜包了起来,现在确实是很结实,但是,重量上去了,单单这次加强,足足加重了60克!!!!!!
飞起来有点重,不太好控制,对于我来说,没问题,但是你是 ...
太夸张了吧,哈哈...
其实不用全包的,几个关键点搞好就行了,有些位置很难损坏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闪电飞猫在 2004/03/20 09:56am 编辑]

你那哪叫保护,跟摧残差不多。用50MM宽的透明胶带包前缘就行了。别搞那么大动作量。

网友:

其实全包也不会重很多的,最多半卷胶带,也重不到哪儿去,我现在这只飞得挺好的啊!
全包还可以保持美观,不会弄花或弄脏翼面。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