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迈的调速如何,

楼主(2004-03-19):
最近想买,一个单向,一个双向车用的

网友A:
我用蚂蚁的单向的,25就搞定了。

网友B:
听说单向的不错,但是要80元啊!

网友C:
我也推荐蚂蚁的,实在便宜,没发现什么毛病。

楼主:
我需要的是50A以上的,单向和双向,问一下各位大虾车用和船用有什么不同
那个商家可以提供啊

网友C:
车的一般为双向,或单向带刹车。
车的电调电流最大,因为车撞墙或其它意外会使电机堵转,启动电流也大,瞬间可高打100A,所以车用电调有200A的,都是为瞬间考虑。
蚂蚁都有。我买了3个20A飞机的,效果不错,近期蚂蚁推出50A和200A的,我没用过。
www.mayimod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