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了APPLEWONG的电调~

楼主(2004-03-20):
黄大哥的服务不错~~发货十分快~~
10A的,包装的好夸张~~哈哈
刚才用CD-ROM的马达改了一个~~很顺利的转起来了~~用0.3的漆包线,18T,感觉转速不是太好,一会绕双线试试~~

网友:

多少米?

网友:

图图。。图图。。偶要图图。。

网友:

不错哈,偶也要看图。

楼主:

拆了好几个光驱了,找出了一个比较好改的~~
线圈为0.3漆包线,双线12T,空载感觉效果还可以,正在做固定,再测试数据~
图片服务器咋进不去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3/19 09:35pm 发表的内容:
拆了好几个光驱了,找出了一个比较好改的~~
线圈为0.3漆包线,双线12T,空载感觉效果还可以,正在做固定,再测试数据~
图片服务器咋进不去了~
要图要图就要图!!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3/19 09:35pm 发表的内容:
拆了好几个光驱了,找出了一个比较好改的~~
线圈为0.3漆包线,双线12T,空载感觉效果还可以,正在做固定,再测试数据~
图片服务器咋进不去了~
听说无刷马达空载的时候1分钟就很热,但有负载的就不会,是这样吗?美女

网友:

有道理,因为无刷效率高,摩擦极小,就是轴承,所以空载几乎就等于电压直接接在线圈上把线圈当电热丝,几乎可以用I=U/R(R是线圈直流电阻计算)肯定温度高。而有负载时电能会转换为动能,I=U/(R+R'),R'=感抗,由于效率高,不会发热。
所以,可能空载电流反而大。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3/20 06:14pm 发表的内容:
有道理,因为无刷效率高,摩擦极小,就是轴承,所以空载几乎就等于电压直接接在线圈上把线圈当电热丝,几乎可以用I=U/R(R是线圈直流电阻计算)肯定温度高。而有负载时电能会转换为动能,I=U/(R+R'),R'=感抗,由 ...
好,谢谢讲解原理!

楼主: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3/20 11:12am 发表的内容:
听说无刷马达空载的时候1分钟就很热,但有负载的就不会,是这样吗?美女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实际不是这样~~
我试了0.3mm的漆包线单线绕18T,还有双线绕12T,都没有很快发热~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3/20 06:14pm 发表的内容:
有道理,因为无刷效率高,摩擦极小,就是轴承,所以空载几乎就等于电压直接接在线圈上把线圈当电热丝,几乎可以用I=U/R(R是线圈直流电阻计算)肯定温度高。而有负载时电能会转换为动能,I=U/(R+R'),R'=感抗,由 ...
不会吧?定子线圈还会产生感生电动势,来抵消一部分电压的,应该不会“几乎就等于电压直接接在线圈上把线圈当电热丝,几乎可以用I=U/R(R是线圈直流电阻计算”,如果是这样的话,电刷电机也会啊!?

楼主:

呵呵~~是没有那么夸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