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心脏长肿瘤

楼主(2004-03-20):
前天开着车带着我养的龙出去放风。调试一切正常,OK起飞,正飞着爽呢,忽然发现翼龙没动力了。晕,不会这么快就没电了吧,把飞机降下来,推没门没反应,但能听到电机加电的嗡嗡声。用手转转桨叶转不动。不会吧,这只龙我才飞了几次啊。真它不津玩。回到家里二话不说把电机拆下来,打开电机后壳,把里面的转子掏出来,发现转子和磁石之间夹着一个消除电火花的瓷电容,再看看电机上的两个电容都好好的,肯定是制造是时工人不小心从电机的散热洞里掉进去了,唉!!!!!!看来还要严把质量关啊!
把电机装好再试,OK了,又可以带着龙去飞天!

网友:

我的是电调有问题

网友:

下面引用由hbzxb2004/03/20 12:03pm 发表的内容:
前天开着车带着我养的龙出去放风。调试一切正常,OK起飞,正飞着爽呢,忽然发现翼龙没动力了。晕,不会这么快就没电了吧,把飞机降下来,推没门没反应,但能听到电机加电的嗡嗡声。用手转转桨叶转不动。不会吧, ...
你好,我的翼龙刚试飞,正常,但回家后检查发现电机后壳上有孔处吸附着一个小滚珠,就象是滚珠轴承里掉出来的,翼龙的电机没有滚珠轴承吧,各位拆开过电机的翼龙主人,请答复。

网友:

向毛主席保证绝对没有.

网友:

今天鼓起勇气在我们学校操场飞了翼龙,比前两次顺利多了,无碰撞一次,还做了个小特技——翻跟头。感觉真的好爽!
可能这些对于那些老鸟来说是小菜一碟,但对我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突破哦!

网友:

不过在飞行过程中发现电机的转动会断断续续,即使我恒定地扭动油门也如此,请问各位有无碰到类似情况?

楼主:

呵呵,看来翼龙还是有些毛病的吗。看来厂家要好好的研究研究了。

楼主:

没踫到过,可能是发射机或电调的问题!不飞的时候有这种情况吗?如果有的话就是电调的事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liqm2004/03/20 05:55pm 发表的内容:
你好,我的翼龙刚试飞,正常,但回家后检查发现电机后壳上有孔处吸附着一个小滚珠,就象是滚珠轴承里掉出来的,翼龙的电机没有滚珠轴承吧,各位拆开过电机的翼龙主人,请答复。
拆电机时没发现。翼龙的电机用的是铜套不用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