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财神关于舵机的问题

楼主(2003-06-04):
小财神,我在你的指导下已经能用FF9在G2里练习直升机了。谢谢!(我这六天基本上都在研究FF9和G2,^_^,我买FF9是上周三)。
我现在想改造我的猎鹰电动飞机,我买的钢丝很细,也很硬,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拿不准,所以向你请教,我的钢丝好像弹性特强,这样的钢丝能行吗?我感觉到当它拉水平尾翼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当它推水平尾翼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变形而不起作用呢?
另一个问题是我看到一般成品模型的拉杆上有一个比较粗的套,好像是塑料的,这个套的目的是干什么?是不是为了拉杆推时不弯的作用,材料是什么?

楼主:

另:我的钢丝用钳子都搞不断,你们用的是不是也是这种?

网友:

那是1MM的特别的钢丝,很硬的,拉杆应该没有问题,只要注意松紧程度,应该不会弯。另外那个套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有照片吗?

楼主:

没有照片我是在模型店看到的,
你如果到模型店中可以看到在拉杆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是比较粗的把钢丝包住的。

网友:

哈哈~~~那我估计是:
钢丝+木棒+钢丝(用热缩套管固定)
至于你碰到的问题,可以解决:
在钢丝中间加一段套管,很容易找到的材料是圆珠笔芯,截去头部就可用了。不过可不要拿新的笔芯哦(不然你的手会很恶心)。把套管粘在猎鹰的机身上,钢丝从中间穿过。拉水平尾翼的时候就不会弯曲变形了!

网友:

说的对,就是这样的!

楼主:

好主意呀,佩服佩服,真正的DIY高手就是身边的东西都是材料。
在这个网站有这么多同好,并且又乐于助人,真荣幸。

网友:

呵呵~~~过奖过奖。
不好意思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