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固定翼)搭配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2004-03-21):
我是一位刚入行的菜鸟.在一些杂志上看到电动飞机配备了陀螺仪后很好飞.请问:
1.应选什么样或哪种品牌的陀螺仪?
2.遥控设备有什么要求?普通四通设备行吗?
            谢谢!

网友:

有米就选好的,四通可以用

网友:

PG03啊,又便宜,固定翼用着也不会觉得浪费!

楼主:

下面引用由想飞的馒头2004/03/20 10:21pm 发表的内容:
PG03啊,又便宜,固定翼用着也不会觉得浪费!
请教:T4VF怎样控制PG03,特别是PG03的开和关

网友:

下面引用由lyflhm2004/03/20 10:29pm 发表的内容:
请教:T4VF怎样控制PG03,特别是PG03的开和关
具体的你还是问一下高手们吧,不过将4vf改成5通的应该是是首先要做的啊,呵呵!

网友:

不存在控制,PG-03直接拉在接收机通道和舵机的中间就行了,它的灵敏度要在地面调整好!